请教450配置的选择

楼主(2010-04-07):
求教问题:电机、电调 、陀螺仪舵机的选择? 我是个初学的,前段时间在论坛看得心痒,自己又怕装不来,就去淘宝买了个450SE V2 套机,现在觉得不好,想升级.控已另买了JR DSX7,但陀螺仪和舵机还在犹豫中,下面是考虑买的型号,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对电机、电调 、陀螺仪、舵机好的建议?
我想控制在1.3Q预算内.
锁尾舵机:韩国 262HB 数字锁尾舵机
舵机:恒吉电子 Henge 12g/2kg高品质小型金属齿高速数字舵机 MD933
陀螺仪:Futaba GY401 陀螺仪
电调、电机:没看好牌子
各位高手最好给个明确的牌子和型号!

网友:
电机,电调选择很多
中特威,好盈,浩马特等等

网友:
没人带的新手就买便宜的,反正要炸的

网友:
新手没人带还是买好点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吧,这两样东西一般不会炸到的,锁尾好的话,对新手练悬停会省心许多的,我是用GY401+9257锁尾,那尾巴锁得是刚刚的,我的朋友买的一套山寨的450全套到手飞,用的是便宜的陀螺仪和辉盛9G的舵机锁尾,那飞机的尾巴根本锁不住!

楼主:
我就是那种周围没人带的,呵呵,买的山寨FHTD套机4个辉盛9G和JY08,就是觉得不好控制才开始升级,自己一个人边上论坛边琢磨的!高手些最好给个明确的建议,有牌子加型号的,我好上淘宝去买!先谢谢了

网友:
新手,无人带,山寨飞越, KDS800+MD922 不停修正尾巴的飘过。。。。。

网友:
 新手 尾巴用GY401+922锁尾就行了非常稳!! 电调用好盈奔腾40A!!如果10字盘用933最好!!
933X3+922一套270!!然后买点它的尼龙齿扫了 就换2块钱一个!! 温洲飞越那里有全套卖!!非常耐操 性能也不错!! 这里下来一套不到1000!!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