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转贴] 8“舱身小飞机 有图 有视频 有图纸 易山寨 :D

楼主(2010-04-07):
转贴: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668762
各位请上眼,蓝色泡沫热切的8英寸舱身小飞机,全重7.5g。

飞行视频:

原型机图纸: bump1.pdf (5.26 KB, 下载次数: 485) bump2.pdf (1.98 KB, 下载次数: 387)
可用小车电装改制!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0688

建议第一次山寨按原始图纸大小,翼展在40cm左右,去皮的KT,切片的泡沫板,EPP,珍珠板,D板均可用来山寨BUMP。

楼主:
3通的BUMP,4mm电机做的简易舵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351526&highlight=bump

网友A:
摇臂上那白线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上那白线是什么啊?

呵呵,眼睛够尖的。白线是袜子上拆的细松紧带,用于舵机的回中。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那个舵机很嘬

网友:
 不错得构思。学习了。不错不错。

网友:
 精致、小巧、好玩!

楼主:
有了热切工具真是爽,立马切了个1:1的手抛着玩。顺便试了试划线功法的机翼,还真不错,等搞到再轻点的材料就可以弄个有动力的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眼睛够尖的。白线是袜子上拆的细松紧带,用于舵机的回中。很巧妙的设计。

一开始也想是用来回中,但没留意到摇臂两边都有白线,还以为摇臂只有一边有白线怎样回中。
另外3mm板确实不合适做小鸡啊!空机加两硬币就20克!你用什么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有点重啊,用的是GWS泡沫胶,下面这种,粘泡沫不错,不会腐蚀的。

网友:
又有好做的板型啊,谢谢!

网友B(2012-07-30):
请问做一架这样的飞机    用什么电机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一架这样的飞机    用什么电机      谢谢了

原始尺寸可以用6-7mm电机,缩小后可以用4-6mm电机。

网友:
恩   谢谢  X兄了

网友B:
再问一下  用6mm电机直驱行么    陪什么浆     机身用3mmepp行么    谢谢X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  用6mm电机直驱行么    陪什么浆     机身用3mmepp行么    谢谢X兄了

我用2mm EPP做过一只原始尺寸的,用的6mm直驱45mm桨,很好飞。3mm EPP应该也可以,机翼估计可以省掉加强的碳片了,但3mm可能会重一些,建议上7mm直驱吧。0.8mm轴的也可以用45mm桨,要是1mm轴的可以考虑60mm左右的桨。

网友B:
那重心在哪啊   麻烦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重心在哪啊   麻烦你了 谢谢

机翼前缘往后1/3弦长的地方,也就是原始尺寸机翼前缘往后3cm的地方。原始尺寸原作的起飞全重是19g,用的4mm泡沫材料机身,机身轻于10g,越轻越好,以我们现有的材料和设备可以轻松达到。我的那个用140mah电池是17g多点,6mm直驱45mm桨,非常好飞。

网友:
en  谢谢x兄了   以后 还有很多事情请教你  谢了

网友:
谁推荐一个 7mm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买到过15元2只的,0.8mm轴的,是玩具直机的主电机,价格性能都还可以,刚刚翻了下记录,都下架了。另外我的飞行梦那里有1mm轴的7mm空心杯,配上60mm桨,性能更好,就是稍贵了点点。

网友:
适合小蚊子主电机的7mm长轴空心杯电机马达,重2.5g左右,轴径1mm,输出轴长8mm,两个螺丝固定孔间距5mm。厂家给的参数是:启动电压0.35V左右,额定电压3.5V,空载电流:70mA左右,空载转速50000RPM(转/分)左右,堵转电流1250mA左右          是这个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这个,我很早前买过,批次不同,性能估计差不多,直驱以前“微航模DIY”家1mm轴径,60mm直径的白色桨,最高静拉力超过19g接近20g,持续可以17g。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个小白问题 这单电机的固定翼怎么解决倾斜问题 就是电机转 机身会向反向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 这单电机的固定翼怎么解决倾斜问题 就是电机转 机身会向反向倾斜

你说的现象叫“反扭”,正桨的话会向左偏,通常的做法是电机设置3、5度的右偏角。

网友(2012-08-30):
请问楼主  伟力主电机 直驱GWS4025 浆 行么        是不有点大了?

网友B:
我就做这个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用伟力911主电机 直驱多大的浆  能飞起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做这个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651&extra=&page=2      ...

没用过911的主电机,如果轴是1mm的,可以试试2508或2510看。另外看到现在淘宝上有华科尔小瓢虫的桨卖,也是可以配1mm轴的,56mm桨,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是1mm轴的       哪家  飞机     我用伟力主电机+2508   能飞起来么

网友B:
你说伟力911主电机+2508    拉力大约有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伟力911主电机+2508    拉力大约有多少啊

这个你试试就知道了,以7mm空心杯直驱60mm的桨,拉力可以持续17g左右,911主电机是8mm吗?那直驱2寸桨,拉力应该更高些吧,或许能超过20g?

网友:
恩   是8.5mm的        我打算用 GWS2510浆          你说这样能让大约30克的飞机  飞起来么?     谢谢了 :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现象叫“反扭”,正桨的话会向左偏,通常的做法是电机设置3、5度的右偏角。

再问几个 飞机的重心是什么意思 根据这个重心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几个 飞机的重心是什么意思 根据这个重心要注意什么?

重心这样的问题还是问一下物理书或者是杜娘吧,会比我解释的清楚: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74.htm

网友C(2012-09-29):
引用 楼主:
重心这样的问题还是问一下物理书或者是杜娘吧,会比我解释的清楚:
http://baike.baidu.com/v ...

根据这个重心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这个重心要注意什么?

注意正确设置重心位置,按图纸原始尺寸重心应该设置在机翼前缘往后3cm处。

网友(2012-11-19):
xx毁人不倦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