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PP怎么用502胶粘不住??

楼主(2010-04-07):
买了2种502的胶水...拿下脚料试了试..怎么粘都粘不住..

刚才粘好放着,等了5分钟..好像粘住了,但是不牢固,..手一瓣就掉了``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胶水???

网友:
502涂得太多

网友:
是不是时间太久了

网友:
502太稀了,EPP板间空隙大,容易渗透,建议使用中高年度的胶水。

网友:
买点泡沫胶吧。

网友:
我试过,502 粘好小子  很辛苦,胶水会渗透,然后非常难粘住,弄得满手都是胶水。而且粘得很脆,推荐楼主用热熔胶,泡沫胶。热熔胶一下粘过去的时候记得要迅速吹凉它,不然会热腐蚀一点点,泡沫胶的冷却时间要一天这样
我现在换了热熔胶,感觉真是好呀。   便宜耐用

楼主:
我有泡沫胶的,,就是干的太慢了,不想用,,.

想求一种快速..粘性好的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泡沫胶的,,就是干的太慢了,不想用,,.

想求一种快速..粘性好的胶``

3M 6225N

楼主:
楼上的兄弟...那种胶水在淘宝上怎么搜不到?

网友:
進口AB膠 !

网友:
CA+催化剂 ,3秒干

网友:
502+牙签,牙签斜插进去,连接断裂的2部分,起到连接、加强的作用,插个2、3根也无妨。

网友:
 粘的时候要用力把EPP按在一起,要不然是粘不隹地

网友:
502不好时间长容易脆还是AB胶好~~~

网友:
LZ肯定是那种2块一瓶,粘手比粘什么都快的那种山寨502.。。

网友:
我的一元一瓶

网友:
热熔胶。很方便。 修复的很快 适合在外面放飞的时候带一只修机

网友:
502胶水有很多种,买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快干的.我朋友以前就是说502胶水不好用干的慢,我推荐了给他一种非常好用呵呵!502一般不要买文具店里的,要去卖广告材料的地方买?广告店的一般要更好一点.
热溶胶配合使用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地方502强度不够,使用点热溶胶效果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