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700 为什么有着么怪异的毛病呢

楼主(2010-04-07):
前几天 700首航了 这几天天气不错 飞了能有 5个起落吧 今天偶尔发现了2个问题 高手帮看看

在一半油门的时候 飞机有一种震动 不同于其他的震动 这种震动就像手机的震动 手握住尾管 手震的狠麻

这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 研究两天了一直没有头绪 是否是发动机引起的 这种震动可以排除或者减小吗

今天中午第一次起飞的时候 一切正常当切IDE 以后升高的时候 发现主桨一直掉转 很明显 发动机和油门没有变化也没有异常

而且螺距也没动过 也是前几天磨合的螺距  我那破场地下面全都是车 无奈熄火降落 下来的时候脚架段了 检查发现离合器里面进了润滑油

拆下发动机 清除了离合器和来令片上面的油 装好以后继续飞一切正常 我还以为好了 结果 刚爬升到七八米吧 主桨又开始掉转 悬停都做不到

我很确定离合器里面的油我已经清除干净了 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的飞行还是掉转数 在地面测试 零螺距的时候转速正常 只要一有正负螺距主桨马上调转

是否来令片 需要换了 磨损严重了

网友:
觉得 单向轴承的问题大哦..........

网友:
虽然没玩过700。但是我觉得是发动机问题。油针?

网友:
陪等高手出现

网友:
可能引擎轻微拉缸了,一吃负载就没有力气了,另外可能引擎中、高速油针富油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了`我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看高人们怎么解答`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91H  高速油真2.5  中速油真1。5

还有就是震动的问题 真是想不通那来的 以前玩600 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这台700的震动方式和手机震动一样 比手机震动强烈许多

网友:
我的600nsp以前遇到和你基本一样的问题,但现象是油门到一定程度主桨掉转,但发动机转速升高,后来发现是离合器甩块太紧没完全甩开,我用一字螺丝刀吧两边间隙稍微撬大一点,问题就解决了。。。你的700才几个起落,离合器、摩擦片不可能磨损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高速2.5圈?????????????????

网友:
高速油针太大了吧!我都1.5,1.5,高速还收一格呢!

网友:
我也差不多1.5 1.5
2.5太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91H  高速油真2.5  中速油真1。5

还有就是震动的问题 真是想不通那来的 以前玩600 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这台700的震动方式和手机震动一样 比手机震动强烈许多

收高速油针1.75~1.5,放中速油针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