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KT机高手请进!!谢谢回答!

楼主(2010-04-07):
配置如下
电调 XXD30A
电机 XXD2212 KV2200
电池 3S 1300MA 15C
舵机 E-SKY8G
接收 6通
5043浆
用来飞KT Su 27 及F-22可以吗?我想把电子设备通用各种KT机型谢谢

楼主:
我知道:翼展90多和80配置不一样,普通4-5mmkt和6mm冷板配置也不一样,但我想把电机统一一下,
通过PS缩放KT机的翼展差不多,请高手多指教

楼主:
以前玩电直,呵呵

网友:
桨可以再大一点点!

网友:
6X4的桨,动力会猛不少。

网友:
建议换20C的电池,你那样电池很快大肚子

网友:
可以玩,不过就是慢悠悠的,呵呵,用函道做KT好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改后的配置如下
电调 XXD30A   电机 XXD2212 KV2200
电池 3S 1300MA 20C
舵机 HS9G去壳
接收 6通
6*4浆
现在电子设备不太通用,我想把电子设备通用各种KT机型,省米啊,请高手们再来说一说
据说2208可以用在小翼展上,谢谢,要是改为2208得怎么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如下
电调 XXD30A
电机 XXD2212 KV2200
电池 3S 1300MA 15C
舵机 E-SKY8G
接收 6通
5043浆
用来飞KT Su 27 及F-22可以吗?我想把电子设备通用各种KT机型谢谢

上面的飞机可以  但是你想通用的就不行了 前拉的飞机要KV值小的  后推的要求电机KV大的 KV不同的桨的大小也不一样
之前有篇介绍这个的帖子 自己可以找一下

网友:
除了电机和螺旋桨以外都可以通用,再就是舵机没必要去壳

网友:
电池最好用3S1500的  2212KV2200的电机我是用7035的浆

楼主:
降低要求,能通用中推和后推,SU 27 37 F22

配置如下
电调 XXD30A
电机 XXD2208  KV2200
电池 3S 1500MA 20C
舵机 E-SKY8G
TDF6C 6*4浆
可以吗?谢谢

网友:
我是玩SU 27..感觉比较好看吧``用这个动力,速度一般``

网友:
6*4的桨太大了..会产生反扭力..

我以前好像用的是5*5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