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KV无刷

楼主(2010-04-07):
有个3500KV的450电直用马达,想把它改成低KV(720-1000KV)的马达,不知道怎么绕线呢,请高手指教~~
电机是6个磁极,锭子是9锭,22毫米,3毫米的轴

楼主:
谢谢了,只是新人想只是确定一下~

网友:
磁石加到8片,改用星形绕组兴许可以!
具体得看定子的厚度定多少圈.

网友:
加磁钢,线圈多股并绕,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3500KV的450电直用马达,想把它改成低KV(720-1000KV)的马达,不知道怎么绕线呢,请高手指教~~
电机是6个磁极,锭子是9锭,22毫米,3毫米的轴

两种改法:
1:绕组不动,将6块磁铁改为12或16块磁铁。
2:不改磁铁,重绕线圈,增加匝数至原来匝数的2-3倍,如绕不下可适当减小线径,星形接法。

网友:
如果转速不变

为了玩高压 就按原来的绕发把圈数提高到原来的3倍即可

网友:
用比原来细的线,增加匝数~~~~~~~~~~~~

网友(2010-05-21):
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将接线方式改一下,三个头留出来,在三个尾接在一起,KV会降到2000

再要降就可以改匝数了

不过要是想1000左右的KV,还是加磁石好,加到12片

哈哈

网友:
尽量不要加磁铁,主要改线圈。
圈数加倍并改成星型接法,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各有各的说法,还是改线圈吧

网友:
应该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