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尾中联被火烧后会有影响吗?谢谢啊!

楼主(2010-04-07):
500ESP新机,装配过程中为了检查尾巴是否有上胶,终于晓得那个螺丝不是一般的软,齐头断掉在中联里了!
后来把尾中联放到煤气上去烧,断螺丝那头烧的通红,幸好螺丝比较细,冷却后用牙签沾了点502,居然能轻松拧出来,庆兴啊,现在尾中联被火烧成屎黄色了,断的那头都有些黑了。
请教各个模友,还能继续用麽,对金属被火烧过后强度有什么影响没啊?

网友A:
上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一下

以前发过图,好像没成功,不会弄了!就是把亮亮的银白色烧成了被氧化后黑金黑金的那种颜色,只想问问用起有啥影响不?

网友:
金属烧过后变得脆点!但还能用!

网友:
会变的很软,退火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烧呢

木有其他加热工具了啊,火烧来的快,螺丝胶都烧成灰灰了,断在里面的螺丝容易搞出来
真的还能用吗?以后怕射啊~

网友:
短时间烧应该没事吧

网友:
建议别用,都烧红了退火了,金属相当脆。容易有危险。

网友C:
退火了会更软,更有韧性,怎么会更脆呢

网友:
属于退火吧,好像应该是软一些的。淬火才变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火了会更软,更有韧性,怎么会更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