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关于莫名震动的解决方法,被离奇震动困扰的模友请看~~!!

楼主(2010-04-07):
最近发现有好多人多说自己飞机有莫名震动,不能排除。我特此开一贴说说我的调机心得吧,希望对大家有用。此处先针对450来说,其他机型希望大家能举一反三。

1,大桨一定要配平,呵呵,这个不用说大家应该都知道。

2,检查主轴轴承有没有损坏。

3,主轴,横轴,有没有弯,有没有双桨。

4,旋翼头一定要顺畅无比,仔细检查各个细节。

5,买质量好的大齿小齿盘,这个如果不够圆,也会产生离心力震动。

6,机身各部位紧固,没有变形。也就是说上螺丝的时候要用力均匀,如果发现哪里孔位不太对,也别硬上,小心打磨一下。硬上会导致机身变形,机身手里不均。

7,尾承可适当加上紧固装置,450还好点,尾承短,500以上机型建议加上,尾承可是出名的震动放大器。

8,皮传类型:皮带松紧要合适。轴传:尾传动轴要直,伞齿要咬合紧密,但不能咬死,要保证传动非常顺畅。这里特别说一下,副厂的尾传动装置一般伞齿位置不太对,大家可以用垫片来调整。

9,尾轴一定要直!!!

10,尾旋翼组一定要配平!!!!要带着尾桨一起配平!!!有好多人说自己飞机油门推到一定位置机身震得非常厉害,我发现的90%是因为尾桨没配平造成的!!!

以上是我本人想到的一些排除震动的建议,希望对大家有用。呵呵。

网友:
不错!尾巴是震动的主要来源

网友A:
10,尾旋翼组一定要配平!!!!要带着尾桨一起配平!!!有好多人说自己飞机油门推到一定位置机身震得非常厉害,我发现的90%是因为尾桨没配平造成的!!!

请教下这个具体配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尾旋翼组一定要配平!!!!要带着尾桨一起配平!!!有好多人说自己飞机油门推到一定位置机身震得非常厉害,我发现的90%是因为尾桨没配平造成的!!!

请教下这个具体配平的方法 [/quote/]
同样期待

楼主:
尾桨的配平方法。

1,首先把其中一片桨反装过来,上紧两片桨的螺丝。

2,一定要使两片桨相对桨夹角度相同,我的方法是吧两片桨的水平面按在地上,这样可以保证两片桨的理论重心一样,这个理论重心也就是我们要配平寻找的重心。

3,找一根3mm直径的铁棍,我的内六刀头正合适,拧上顶丝,锁紧。

4,使两片桨垂直于水平面,基本垂直就行,不用太苛刻。

5,一定注意这个球头,一定要垂直于水平面,不然会对配平找重心产生影响。拧下来的话不好,因为这个球头座一样会影响配平,还是带着球头易于调整。

6,最后的配平和大桨一样啦,个人建议贴透明胶带。不太会影响美观,并且透明胶带质量足够。

网友B:
胶带绑在桨的哪个部位 有要求吗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顶楼主

网友:
顶,这个是必须顶的
谢谢对图说教
回头试试,不晓得对于我的金鱼尾有么有改善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一下

网友:
应该和大桨的动、静平衡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桨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有好多人多说自己飞机有莫名震动,不能排除。我特此开一贴说说我的调机心得吧,希望对大家有用。此处先针对450来说,其他机型希望大家能举一反三。

1,大桨一定要配平,呵呵,这个不用说大家应该都知道。 ...

网友C:
这个帖子总结很详细.

上次把横轴炸弯后在外场敲直,结果双桨是没有,但是飞久了横轴金属的残留应力作用,空中是变形弯曲还是微震.!
认真对照这个帖子检查,觉得不能这么凑呼飞行.
于是昨晚我换回新的横轴.一切OK

网友:
螺距过大,转速过低也会发生振动。

网友:
1、查三轴
2、查三翼
3、查旋翼头、及各金属件是否变形、松动
万能的方法是换件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胶带绑在桨的哪个部位 有要求吗

贴在桨的重心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贴在桨的重心处!

请教下,如何找到尾桨的重心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如何找到尾桨的重心处

不用找重心,减一块透明胶贴在适当位置即可,和配平大奖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如何找到尾桨的重心处

是单片桨的重心!以前的大桨是这样测的,就是拿根主轴放在桌子上,拿一片桨横放上面,左右移动直到桨水平,那个中线就是这桨的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找重心,减一块透明胶贴在适当位置即可,和配平大奖一样的。

你一直都是这样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把横轴炸弯后在外场敲直,结果双桨是没有,但是飞久了横轴金属的残留应力作用,空中是变形弯曲还是微震.!
认真对照这个帖子检查,觉得不能这么凑呼飞行.
于是昨晚我换回新的横轴.一切OK

帅呆,你也太省了吧

横轴敲直再用。。。。

网友:
其实平衡后的重量是一样的。。有高精度电子称称一下就好。。还有幅翼,不要看同样材料外型一样,一称误差高达1G。。小东西一称分量就OK//胶带帖中间比较好。

网友:
从来没配平过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如何找到尾桨的重心处

这个找个横轴  把桨放在上面滚动 一边刚好落下这个点就是重心点
冰大以前有开贴讲过 找找吧

网友:
尾巴也要配重

网友:
支持了,用心良苦,加分。

网友E:
还有一点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没有

就是把尾旋翼组 上到 尾中联时 ,要特别注意 。

扭尾巴中联上的固定螺丝,

要先轻轻扭紧 ,然后,看看尾旋翼组有没有 完全垂直 尾轴,垂直了再 慢慢的扭紧。

没有垂直就调垂直 再扭紧。

如果尾旋翼组。不完全垂直 尾轴 ,震动会大很多很多。

网友(2010-06-17):
好帖子圖文並茂

网友:
顶顶   我就被这尾桨震动气死了··········

网友(2010-08-05):
讲的挺详细

网友(2010-09-14):
说的也是,但震动的原因还有很多!

网友:
尾巴是震动放大器

网友:
其实尾桨没有必要用碳纤维的,用所料的最好了,重量肯定一致!

网友:
尾桨很关键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你,我就为尾桨的震动发愁,很多人比较重视大奖的平衡,忽略了尾桨的平衡

网友(2010-10-21):
晚上调调

网友:
如果不用找重心平衡,能不能直接把桨称一下,配到一样重就可以呢?

网友:
  马上试试,刚刚抖得历害呀,水泥地炸得呀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没有

就是把尾旋翼组 上到 尾中联时 ,要特别注意 。

目前遇到这问题了,你的这段话之前看过,今天翻出来再仔细读一遍,我之前就是尾中联螺丝直接上紧得,所以震动每次都会奇怪的出现,而且不易排除,最后才想到你说的这段话,规规矩矩的慢慢上机米螺丝,最后无大桨单小桨只有100多震动,而机米没拧对时会四五百。看来尾中联和尾轴的安装不能轻视。

网友F:
自己玩的亚拓470L发现尾桨皮传齿轮与两个轴承间隙有些大,锉掉了一毫米左右,尾桨不抖了

网友G:
振动来能自转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