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鱼继续努力中

楼主(2010-04-07):
今天把车刀好好磨了一下,调试了一下精度,在此还请高手知道精度怎样调试,车了一点毛皮,呵呵感觉不错,还把工作间打扫了一下并整理了,感觉好多了,免得有朋友说太乱,还是要注意形象吧

网友:
工件太细了,伸出太长
锥度太明显了
找个粗的车一下
我不是高手,这点我看的出来
你的工作间蛮过瘾啊
这么多门

楼主:
工作间是单位很多年前的洗澡间被我霸占了

网友:
换付正抓吧。

网友:
安逸羡慕

网友:
可以!慢慢来!

关键刀也要磨好!看到工作间了 呵呵 不错 好像还有P51

网友:
这么小得车床还是少加工点硬度高得工件,
床子不错!哦
卡盘夹持小直径工件时把卡爪反过来装更好点。
切刀尽量根据工件直径选择刀劲长度,刀颈太长容易产生跳动,特别是快到圆心时
卷屑槽可以再小点
我也好久没模过车床了!!一起再学习学习吧

网友:
把车床右边的顶针用上就不会出明显的锥度了。

网友:
跟帖学习,我的床今天大拆了,精度还可以都没怎么磨损。

网友:
过来学习,俺也得好好整整俺的刀了~~~

网友:
拿卡尺一比划才知道这个车床真的很小

网友:
体验削铁如泥的感觉

网友:
楼主应该把压刀的螺丝头上的螺纹车掉一点,这样时间久了不会因为头上的螺纹压坏了而拧不出压刀螺丝!我的0618有几个是另配上去的螺丝因为压坏螺纹而拿不出来,原配的压刀螺丝都是头上的3MM是没有螺纹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提醒

网友:
多用多调整就会顺手了  你的名字好奇怪 为什么这个名字呢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喂热带鱼,家里有个1.5米的鱼缸,所以。。。。。呵呵

网友:
我也说两句,
外园刀:刀头不要特意磨小(费工、费力、强度差、刚度差、体积小散热条件差),君不见有的刀特意把刀头做得大一些吗?
除非你空间不够,要把刀头伸进去才磨小。断屑槽磨太大了,等以后你要重磨刀的时候就会发现很痛苦,刀尖越来越低,磨削量也大。
切断刀:看照片还磨的可以,就是高度磨低了(切断刀刀头高度越高越好)。高速钢切断刀可以开断屑槽更好一点

自己磨刀最好要学会錾刀,錾刀后你会发现用起来又爽又耐用1

网友A:
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床后竖板上灯泡几伏的?
220的绝对不行啊!赶紧换36的,别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床后竖板上灯泡几伏的?
220的绝对不行啊!赶紧换36的,别拿生命开玩笑

请教一下LS,220V的灯会有什么危险。我也打算安个灯泡。

网友A:
呵呵,
机床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东西,比如说蹦刀、工件飞出、切屑飞出等,可能打破灯泡,220就可能触电
请搜索 林大夫  的帖子   可能发生的事一定发生     (就是讲机床事故的)
一般机床上的照明都是36伏的安全电压。

网友:
再努力学习一下磨刀技术。要想活干的好,磨刀是个宝,要想干活不累,刀得磨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机床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东西,比如说蹦刀、工件飞出、切屑飞出等,可能打破灯泡,220就可能触电
请搜索 林大夫  的帖子   可能发生的事一定发生     (就是讲机床事故的)
一般机床上的照明都是36伏的安全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