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误杀录像曝光想到的---中 国无人机上装的也不是高清设备吧?

楼主(2010-04-07):
按我的看法,美军的直升机和士兵是没误杀的故意,只可惜视频图像分辨率的限制,楞是把摄影器材看成是AK47,只能怪它使用了普通的PLA/NTSC视频设备导致的.12X光变焦到头,也没法看清细节
中 国的军用无人机上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档次的产品,是不是也不是高清的?

网友:
老美去死

网友:
作孽啊,只是些记者和平民,生命在这一刻是那么的毫无价值,所谓的公正与和平只是对少数人而言。

楼主:
 默哀.....
然后还是讨论些技术问题吧,我看了几个BBS,也就5imx的无人机版块能时不时有点人气了,这么一想,感觉"责任"挺重大的...
假如中 国的无人机装的也不是高清设备,真打起仗来或者只是民用譬如高压线检查.....

网友:
看完了。。

关键的问题,是记者在墙角拿长焦镜头窥视,被误认为是RPC(火 箭筒),然后,加上前面的疑似AK47的判断,就完全地错误地倒向了敌人+重武器+聚集

网友A:
很好了,人家误杀还放出来。在天C,估计你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网友:
向逝去的记者默哀!视频看不下去了!美军真的是惨无人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了,人家误杀还放出来。在天C,估计你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今天知道了件事。。就在身边。。只能可怜、无奈、沉重。。

你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无人机 ?是阿帕奇直升机吧
http://www.cnn.com/2010/WORLD/me ... s.killed/index.html

网友B:
这不是无人机也不是武直,无人机目前只能挂激光**和对地火 箭,武直没必要围着目标绕圈,悬停就可以了
这是AC130
这绝对是任何无人机都不能比的成像器材
AC130是在巡航高度搞这个活的,镜头能这么稳定还可以自动校瞄已经很不错了

傻逼美国佬

网友:
美国军队误杀至少还能承认错误,公开录像
换成中 国试试,估计传播的人都得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绝对是任何无人机都不能比的成像器材
AC130是在巡航高度搞这个活的,镜头能这么稳定还可以自动校 ...

"稳定"是因为云台作得出色,视频清晰度则是有线或无线视频设备的事,两者毫不相干.
我没看出这个AC130的成像设备有什么特别之处,比楼上"FPV"版块里玩家用的微波好不到哪去,甚至还要差,还是黑白的.

楼主: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AC130在出色云台的基础上,如果把成像设备换成数字高清的,那么就能避免这次"误杀",对不对?

网友:
我更不喜欢彩色高清了,晚上你用彩色的是看不见的,那个误杀的几率简直就是百分之百!

网友:
这就是强权行为!

网友:
估计是那个记者专门写不利于美军的报道,装糊涂泄愤呢。

网友:
拜托用的是孔径雷达成像系统好不好!!!昏啊!

网友:
关心美军误杀,还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国家的民生~

网友:
哇,跟我玩的使命召唤一样诶

网友:
  首先:“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Aperture-Radar]”和“逆合成孔径雷达[Inverse-Synthetic-Aperture-Radar]”,就是相对运动问题,关键在于后期数据处理,与雷达天线本身无关。
  第二、“合成[Synthetic]”就是对“雷达波反射情况”进行数据化,然后进行后期计算,原义是“人工合成”。
  第三、“孔径”就是“雷达波反射情况”,也就是静态情况下,一次反射回来的雷达电磁波,实际上就把“雷达信号接收天线”比喻称为“洞、窗口、孔径[Aperture]”
  第四、“合成孔径”,就是一次接收一个信号,每一次都类似“一个人从圆形洞口看到一个画面”,或者“照相机从一个圆形镜头拍到一个画面”,把这些不同“圆形画面”称为“孔径”然后合成计算成一个大的“画面”,这就是“合成孔径”。
  第五,之所以出现一次一个画面,然后多次成像,就因为“运动”,也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第六、观察者,运动;被观察者,相对静止。就称“观察者[雷达]”为“合成孔径雷达”。
  第七、观察者,相对静止;被观察者,运动。就称“观察者[雷达]”为“逆合成孔径雷达”。
  第八、所谓“运动”“静止”是一次成像的单一状态下,雷达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第九、逆合成孔径雷达,顶多是原地转动,对于某一个被观测者,在特定观测位置,“逆合成孔径雷达”还是“相对静止”。
  第十、合成孔径的原理,就是利用“电磁波”反射速度相同,反射时间受到距离的影响,就是被观察物体的体积形状的影响变化,这样可以分辨物体“三维”形状。
  第十一、被观察的物体,它们的形状必须大到足以“让人察觉到不同位置反射波的时间有区别”,才可以根据反射波耗费的时间,推算物体的各点距离角度,知道物体的形状大小。但是,电磁波的速度是“光速”,一般情况下,物体反射波可以用来比较的“差值”很小,不足以比较出物体的形状大小。
  第十二、如果观察者、被观察者都是相对静止,距离不变,根本就无法准确测量“小”物体的大小尺寸形状,只能测量物体本身的距离。
  第十三、如果观察者、被观察者之间,有一方运动、一方静止,那么可以测量到的“反射波时间数据”每次都不一样,而且还有“不同角度的数据”,可以重复多次,这样两、两之间数据不相同,大量数据混合计算,交叉排除“误差”,“合成孔径雷达”就可以得到极为“精确”的物体影像资料。由于波长不同的电磁波,可以穿入物体,甚至连物体本身的化学、物质成分都可以显示。
  第十四、逆合成孔径雷达,与上述一样,重复一次,就是“逆合成孔径雷达”本身原地不动,针对相对运动物体进行观测。
  第十五、合成孔径雷达,用于卫星、航空、大洋观测地形、地貌、地质。
  第十六、逆合成孔径雷达,用于气象、军事观测运动物体,如大气运动、云层、飞机、dao dan等等。
  补一点:
  在实际运用中,合成孔径雷达和逆合成孔径雷达,可以通过其他种类的雷达,进行校验,从而达到自身可以与被观察物体作“相对运动”或“相向运动”,但是必须有速度差,换个说法就是“距离必须有变化”。
图为:飞机遥感测绘运用“合成孔径雷达”。

可转动测试范围的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成象便于生成控制条件下雷达目标的高分辨率2维和3维图象。但是,可转动ISAR图象遇到了机载SAR图象中未发现的零多普勒杂波(ZDC)人为成分。本文介绍Georgia技术电磁测试设备(EMTF)完成的ISAR图象,并比较了抑制零多普勒杂波同时把对目标特征的影响减至最小化的二种信号处理技术。首先排除数据域的ZDC分量,而后完成图象域的对消。
现代军用逆合成孔径雷达能够产生高清晰度目标像,它在目标分类、辨识和战场敌我识别上都优于传统雷达,在未来的精确武器制导等方面也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因此对其干扰在未来电子战中显得尤为重要.从逆合成孔径雷达的成像原理出发,论述了用数字方式合成假目标,对逆合成孔径雷达进行欺骗性干扰的原理和方法.仿真结果证明了用数字方式产生欺骗性干扰的有效性

楼主:
70吨重的大家伙,在上面稳如地面,射击瞄准云台解决的主要是数据修正问题。如果是U型机,则“云台”系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制造,总价值4900万美元。

网友C:
视频开头不是写着 two Apache helicopters using 30mm cannon fire killed  ......么~
那就是说是 阿帕奇 吧~~~

网友:
肯定是ac130系列,不是直升机,因为只有ac130会采用绕圈战术,直升机只要悬停 。

网友:
应该不是直升机吧

引用 网友C:
视频开头不是写着 two Apache helicopters using 30mm cannon fire killed  ......么~
那就是说是 阿帕奇 吧~~~

视频中人物被建筑遮挡的时候,如果是直升机,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攻击。而视频中开火要等到绕圈绕到合适位置才开火。

网友:
回复 网友D:

AC130的广告片!老米炫耀武力为目的,所谓的听证、审理等只是为其经济、政¥治服务而已!战场上的事情就是如此!
未来难免一战,重点还是远距离反XX啊(含领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红外成像设备拍的,而且是有目的的清除。

网友:
拜托!各位!视频文字说明里面已经明确说明了是直升机!

看那个视角高度也不可能是AC130之类的固定翼!应该就是阿帕奇或超级眼镜蛇这类的武直!他们不断的巡航飞行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打过CS的人都知道不断的快速运动是最安全的!另外从视频上看和听美军**能感觉到当他们发现疑似RPG后很紧张!直升机也在迅速移动到RPG的射击死角!

网友:
就是阿怕奇啊,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驱赶记者的一种方式

网友(2010-05-11):
有一天我们会向《终结者》中那样被机器杀死。

网友:
听声音应该是阿帕奇的30毫米机关炮射击。130一般都是夜间提供火力支援。

网友:
大家说了半天都是冷静的分析这个现象。你想想在战场环境下别说对方有什么动作,就是脑袋一摆都可能会射击的。通过视频器材监视到的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偏差。兴心理因素是占绝对的。本来你面对的就是具有攻击性的人群。还有不可预测的攻击。要是我在那种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也需连一个人独留不下。或者早就跑了。

网友:
误杀了又怎样?落后就要挨打

网友E:
这个高度有多高啊,是不是地面人员都看不到飞机。

网友:
从发射到看到弹着点的时间估计距目标直线距离在2KM左右。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度有多高啊,是不是地面人员都看不到飞机。

网友:
错了还让你看到 知道
如果是在天C早就河蟹了
如果那个传播还会跨省

网友:
美国军队误杀至少还能承认错误,公开录像

网友(2010-11-11):
不是分辨率低,而是飞机飞的太高了。
这种误杀,在美国是允许的,保证无人机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貌似是维基解密公布的吧。

网友:
雷达能看出影子来吗

网友:
伊拉克书记跳出来了:那个叫你们直播的!!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设备 真的很不错  强大了才能欺负人

网友:
 还好咱们没这种装备,否则钉子户们更悲剧啦
 这个区域 破烂成这样啦,应该已经是战区了吧,既然如此还要进去,记者真是最勇敢的职业!

网友:
这个视频是泄露出来的,别以为美国就那么开放

网友:
能到这个效果已经是很牛的啦! 这么大的变焦

网友(2010-12-12):
直升机攻击时旋绕目标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各方位的情况,而且悬停在一个地点攻击反而容易被别人攻击

网友:
看完了,只能说美国人太沉不住气,脑袋不好使

网友:
看一帖,冒一泡,得2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明就一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了,人家误杀还放出来。在天C,估计你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别傻了   你真以为你是老美放出来的啊 那个是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在战斗时候的记录仪  是维基解密放出来的  没看到老美怎么搞阿桑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别傻了   你真以为你是老美放出来的啊 那个是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在战斗时候的记录仪  是维基解密放出来的  没看到老美怎么搞阿桑奇么!!!!!!!

网友:
 老美可恨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是故意的

网友(2011-01-15):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无人机也不是武直,无人机目前只能挂激光**和对地火 箭,武直没必要围着目标绕圈,悬停就可以了
这是AC130
这绝对是任何无人机都不能比的成像器材
AC130是在巡航高度搞这个活的,镜头能这么稳定还可以自动校 ...

说的不错!

网友:
看了感觉像游戏里一样. 使命召唤6里有一关就是这样的
美军他们的对    话也很像游戏..估计那些开枪的美军也是战争游戏迷.
特别那些倒在地上.动两下的.又补多几枪..超像游戏的
现在的游戏做的好逼真的!
不过想想人的生命就这样没了.确实心凉啊!

网友:
夜视设备,什么飞机不好说,雷达成像不会有物体投影

网友H:
下 载通过A97F1CB6CB34879F410BDEF31DFDC503CBC0B1C2.torrent 国内视频网站压缩的不是一般厉害,画质严重受影响,大家就不要根据那种压缩画面再做评论了。谁家的RPG用肩带往胳膊上一挎只剩一半长的?视频里很清晰,而且这肯定没原始视频清晰,原始视频上的那些参数肯定没这么糊的。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I:
放屁,这是维基揭秘的录像!不是美军放出来的

网友J:
摄影记者在战区没有明显的TV标志 和对方携带武器人员混在一起 携带长大的物体 、
看看违反了多少战地记者的大忌讳 这样不被攻击才是没天理 你自己知道是照相机 但是其他人怎么知道你不是拿激光测距仪迫击炮观察员
如果你是飞行员 地面上打的热火朝天 一群携带武器的人簇拥着大型长条物体人对准战友 这个时候不开火就是犯罪

网友K(2011-06-22):
几个人正在讨论长焦相机,结果被阿帕奇干掉了。看来以后玩长焦要在家里一个人玩了

网友:
这是热成像吧!热成像就是黑白影响的!跟普通FPV差个万把里远吧!

网友L:
老美就欺负人

网友M(2012-06-27):
这不是成像器材的问题,是专用加密网络传输又要保证反应快的实时性,就无法太过兼顾清晰度了,那样数据量会非常庞大,加上还有加密解密过程,接收到动作指令的时候就会产生时差了,看了新闻联播的卫星连线前方记者你们就知道了撒!

网友N:
呃,,,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天C的话就封锁消息了

网友O:
us,人类的希望

网友P:
回复 楼主:
ca

网友:
先抛开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误杀事件,单纯说技术。
这个是AC-130平台吧,理论上升级高清是没问题的,只要能够满足军机对于环境适应性、功耗和系统重量的要求。但是想想AC-130的工作距离,单纯升级成像系统,像素也只是多一倍,效果一般,还不如提高镜头放大倍率(AC-130根据武器类型不同,选择不同的倍率和视场)。而且这还是日间图像传感器,到了晚上,红外也好、热成像也好,器件尺寸是很难提高的

如果是无人机平台,工作距离相对近一些,但是重量和功耗就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了,而且升级高清传感器导致回传的数据量路压力大增,进而带来系统功耗、重量、可靠性一系列问题。能用光学镜头解决的,反正也要装几块镜片,就不要轻易提高电子系统的复杂度,除非系统整体性能有显著提高。

民品的思维方式在军用设备是不适用的

网友:
77楼,这个应该不是热成像的。
你注意看,当Van过来的时候是黑的,周围环境是白的,如果是热成像就说明周围温度远比Van高,而且Van的发动机区域没有体现出温差效果,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拍摄区域如果温度信号这么强,热成像角平面就该烧了。这很明显是日光传感器。

军用日光传感器(包括民用专业摄像机的取景器)都是黑白的,因为对于人类判断物体轮廓来说,彩色是干扰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是WikiLeak,不是美军自己公布的,就是前一段被美国一直折腾的那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Q:

SAR成像不是这样的,不要随便给AC-130装这东西,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