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3通机,在起飞后机头左右摆动得厉害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0-04-07):
双浆3通机,在起飞后机头左右摆动得厉害是什么原因呀?(带陀螺仪的)

网友A:
平衡连杆掉了一个吧

要不就是两个桨不平了。上下有高低。轴可能弯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两个桨不平了。上下有高低。轴可能弯了。等等

浆是换的新的上去,轴也是换的新的

网友:
3通所谓的陀螺你能看见它工作用原理么?所谓的陀螺根本不起作用!除非陀螺直接控制两个电机!不然没用!难道有尾桨?但据我所知!3通的尾桨是用来抬起机头或压低机头(作用于前后方向)你的机身抖建议调按钮(旋钮)微调!

网友:
会不会是主轴松了?看看主轴座上的那个轴承,就是用塑料卡住的。会吊出来的。

网友:
3通还有轴承吗?要看是什么档次的3通了吧

LZ最好发点视频或图片。这样帮你看的人可以更清楚去判断

网友:
三通也是有轴承的!我的环奇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