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都多长时间练会四面悬停的?

楼主(2010-04-07):
调查一下,大家都多长时间练会四面悬停的?请跟贴说明多长时间和所用机型?

悬停标准:机头向前,左,右及对头,能把飞机控制在1.5平方米范围内

我现在正在苦练四面悬停!所以想看看大家都多长时间练成的,我现在已经可以把向前,向左控制在1.5平方米的范围内了,机型是ESKY的大LAMA!这两面用了一周时间,但是现在向右控制得极差,对头还没开始练!
同样的问题,发到两个不同的论坛,结果不是很一样呀!

http://bbs.mx3g.com/redirect.php?tid=88678&goto=lastpost#lastpost

网友:
嘿嘿先打击你一下,用双桨机应该只算一半的。因为双桨机稳定性比单桨机好太多了。

我也在练4面。450单桨机。对尾基本可以做到一块电池内保持在1.5米见方的空间内(在客厅里,木地板和茶几都已经带伤)机头向左或者向右就没谱了,向左没有怎么练。向右,基本上左右6-8米,前后3米。感觉转90度后,很难控制飞机的前后摆动幅度(即从操控者来看的左右)。对头,嘿嘿,不时的要落地,要不要么损失飞机,要么打坏汽车(在车库里玩,我可不敢打坏车,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如果是华科尔的CB100超微单桨机,对头可以控制在1米见方(相比飞机尺寸来说,大约相当于450 4米见方吧)内。原因是飞机稳定性大增,心理压力大减。

网友:
LAMA一周就会四面了,不过不算……6
上了单桨重来,现在对头还不行的泪奔

网友:
 上 6通单桨才是正道  直升机 的乐趣从此而来!!

网友A:
LAMA要四面的话,差不多3天就够了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你的四面悬停真的练会了,应该是飞机基本保持不动,人拿着遥控器绕飞机走一圈。

您那个标准太低了,练会了跟不会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话说LAMA 调得能脱控了想怎么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要四面的话,差不多3天就够了

你们都是高手,尤其是这位兄弟,看来你们都非常有天赋!~~
不知道这位兄弟第一架机机是不是大LAMA,如果是,那真是打击到我了!
飞机到手一周了,今天三面都比较有感觉了,差对头了!

楼主:
顶一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回复!~~

网友:
还刚对尾呢

网友:
从前我飞LAMA也是花了大概3天左右(每天一小时),前段时间飞CB100花了1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高手,尤其是这位兄弟,看来你们都非常有天赋!~~
不知道这位兄弟第一架机机是不是大LAMA,如果是,那真是打击到我了!
飞机到手一周了,今天三面都比较有感觉了,差对头了!

那么稳的"玩具", 悬停稳定, 为什么不能对头。

建议先练习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