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250尾桨夹松动问题

楼主(2010-04-07):
请问用过YT250的朋友,
我的JJ尾桨夹好松的
螺丝扭到最紧还是松松的,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是我的问题
要不要把螺丝搞短点
现在整个尾桨好松的,好象要掉出来的样子

楼主:
刚忘记说拉,买回来就已经是这样的拉,不过感觉飞起来影响不是很大,可能技术还不够把,现在还是在悬停航线阶段

网友A:
正常现象。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桨夹夹得太紧,还要稍微拧松螺丝呢。不过为了防止螺丝松脱,上螺丝的时候要打螺丝胶。即尾桨要可以自由摆动,但桨夹螺丝不能自由转动。

楼主:
正常的吗
是松得好厉害哦.整个尾桨夹可以摇动左右2~3毫米的距离..螺丝已经是最紧的拉,再加上尾推的虚位,摇动的更厉害.
这个精度不就很底

网友A:
应该是刚好夹紧的时候,再松开一点。

网友B:
因为250的尾桨夹里只用了一颗轴承,左、右晃动是正常的,只要把螺丝上紧了(悠着点,别把螺丝拧断了)就可以了,飞行时有离心力向外拉紧消除了“旷量”。

网友C:
用两个681ZZ轴承就搞定了!

楼主:
在尾桨夹里面和外面都套1个轴承
其实用起来都不大影响的,就是心里不舒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