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 410M 虚位改造 献礼 且改造所需物品容易找到

楼主(2010-04-08):
先分析虚位造成原因,我的3颗410M均炸鸡数次,其中一次炸鸡,三颗输出大齿轮全扫齿。(其实扫齿的输出大齿轮还是可以用的,绝对没有问题,把变现的齿用一字螺丝刀挤到平整,然后用钢锯片折断后挂平变现的齿口,挂到齿轮咬和转动顺畅为止!)
且看我的一大齿扫掉一半节,照样用!

楼主:
经过完全拆解,终于发现虚位晃动间隙处。

楼主:
原来想搞颗轴承进去一了百了,但是现在手上没有薄的轴承,改为用报废轴承内环,且要磨掉一半,剩下1MM厚度,内孔要2MM的,和电位器轴配合刚刚好!

楼主:
这个是装配好轴承内环的电位器座,(如果有厚1-1.5MM 内孔2MM的轴承的话就更加好,可更保证顺滑和虚位)其实轴承内环我装配后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装好电位器,这个小卡簧拆装要小心哦,装配好的电位器。

楼主:
晃动虚位第2点,改造所需要物品,烟盒里的覆铝纸,绕的厚度要配合外壳,尽量挤到没有可晃动为止!(其实本人不吸烟)

楼主:
3虚位点,齿轮基座与外壳有晃动,改之,(502胶水抹上一小层即可,晾干待装)。
我的电机也换了12元的代用电机,性能与原厂基本没区别,上手飞力量很好。钟摆动作力量很到位,十分满意,(其实我的原装电机没有坏,就是和S3145舵机的电机大小一样,我的S3145舵机电机烧得很快,心里担心就换了,在此对YT原装电机不做评价)
焊接好电位器,装配上壳体,手动扭动测试(虚位改造十分成功哦!)满意!顺滑流畅,原装品质!上电测试,声音无变化,满意!

楼主:
露露我自改混血PRO版 SPORT!

网友:
 不用那么节约吧

网友:
楼主你太牛逼了!手工了得!

另外12圆马达是凯旋的那款吗??那个我买来换了10多颗410M的原配马达。感觉不错!就是注意压铜齿一定小心。

网友:
真是厉害啊,我就是直接换掉不用这个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在凯旋买的,但是是和凯旋一样的型号,我买的卖家直接有DS410M的马达齿轮配套!

网友B:
这个很要功夫的,不是人人都干得来
就说拆舵机的电位器,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用吸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要功夫的,不是人人都干得来
就说拆舵机的电位器,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用吸锡器

这个得练习练习,有一次,温度没控制好,直接把个旁边的贴片电阻给融脱落,然后吸锡器一吸,发现少了样东西,找来找去,在吸锡器管子了!有搞了!

网友C:
楼主,侧板的图纸能不能搞份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凯旋买的,但是是和凯旋一样的型号,我买的卖家直接有DS410M的马达齿轮配套!

楼主可以PM这个卖家么?PRO飞的少,就是担心410M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PM这个卖家?担心410M。

同问 呵呵
谢谢!

网友:
折腾无极限..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侧板的图纸能不能搞份给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883&highlight=%BB%EC%D1%AA   我以前的贴,上面有下 载图纸和刀路

网友E(2010-08-28):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F(2012-04-24):
真是好贴,解我燃眉之急!真后悔现在才看到啊…

网友G:
标记 有用

网友:
11这个要顶 太节约了
11这个要顶 太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