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你的铣床更安静—关于BF20铣床的马达安装

楼主(2010-04-08):
作为齿轮传动的铣床,BF20噪音问题是让人头痛的。尤其是拆过马达又装回后,调节不好噪音往往更大。

我的BF20前两天马达挂了,是线圈短路。好在费经理服务很到位,二话没说就发个新的过来(至少看起来是新的)。但这个马达安装是要有些技巧的,现总结步骤给大家分享,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1.上好马达和马达座连接的4个螺丝(3个内六角一个沉头螺丝),马达固定孔都是腰形,说明固定位置比较随意,但为后续噪音问题埋下了伏笔。

2.将马达铜齿轮和从动塑料齿轮上都抹上黄油(有条件的,可以用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20块钱可以买一大瓶)

3.将马达座子放在机头上,接好电线,但先不要忙着锁固定螺丝。

4.插上电源,速度档位放在空档,调节速度旋钮到最低速度。手扶马达座子前后左右做微调,用手感觉,使震动达到最小(理想状况是基本感觉不到)。然后按紧马达基座并在对角线挂上两个螺丝,但不要锁紧。
(此时,如果出现螺丝孔位不对,就要看一下误差有多大,重复第1步,并调整马达和马达座的相对位置,腰型孔的作用在这里体现)

5.打低速档,马达速度仍然保持最低速,仔细听齿轮啮合的声音,并小范围移动及旋转基座(因为基座螺丝还没锁紧,因此可以小幅调整),直到声音最轻(理想状况应该是只有沙沙的转动声,没有任何其他异音。
(“叽咕叽咕”的磨擦声表示间隙太小, “哒,,,哒”打齿的声音表示间隙太大)

6.略微紧一下基座螺丝,换高速档,马达速度仍然保持最低速(最低速度可以直接换档,“必须停车换档”那是扯淡   ),这一步目的是让齿轮受力大一点。然后再仔细听一下,没有异常就可以上其余基座螺丝,有轻微的异音可用橡皮锤在不同方向轻轻敲打做微幅调整。

7.依次锁紧其余罗丝,锁的时候每个螺丝先紧一半,换对角线螺丝再紧。

按照上述方法调整后,传动齿轮部分噪音会非常小。1000/分钟高速档时的声音基本只有沙沙声。

题外话:老实说,HF床子做工不错,但这个马达绝对是选型上的一个败笔,直流电机确实故障率确实高于交流电机,但纵观坛子里各位兄弟的遭遇,大部分不是最容易损坏的换向器,而是线包,使我不得不怀疑马达质量问题。不过服务还不错。

楼主:
有时候,噪音来自于换向器和碳刷的磨擦,这是直流电机的通病。换向器是一格一格的,碳刷长期使用后有磨损,造成铜条和碳刷不断碰撞。这虽然没什么大的关系,但始终是让人讨厌的。

判断方法是,拧下电机上的两个黑帽子,挂档用手盘动主轴,如声音消失了,说明就是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是插入碳刷后,将碳刷弹簧拧一圈再插入那个铜片,这样可以增加碳刷和孔壁的摩擦力,增加了震动的阻尼,然后再上紧碳刷盖子,声音即可消失。

楼主:
变速箱声音大,先将机头转90度,掀开后面那个铁盖子,仔细检查一下那个双连齿轮每个齿是否有异常,没有的话,就只好多加些润滑脂,粘稠的润滑脂可以有效减少齿轮及换档拨叉的震动。

不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尤其是经常用高速的,齿轮转动往往会把润滑脂甩开,这时就需要再添加一些了。

楼主:
关于主轴的噪音:这个情况常常发生在当主轴进给到某个位置时,噪音会突然增加,离开这个位置,噪音就没了。这个我还没研究出为什么。有进展后向各位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主轴的噪音:这个情况常常发生在当主轴进给到某个位置时,噪音会突然增加,离开这个位置,噪音就没了。这个我还没研究出为什么。有进展后向各位汇报。

应该是共振,你在那个位置加配重或附属物试试。

网友A:
楼主的床买来还不到一年吧?
是因为电机过热造成的吗?

床还没到手就要先担心了..

网友:
坛子里电机挂的不少啊

网友:
 go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床买来还不到一年吧?
是因为电机过热造成的吗?

床还没到手就要先担心了..

谢谢加分。估计是电机过热。我是在2800转的速度下连续用了约一个小时后出现的问题,当时是跳空开,用手盘动主轴,在某个位置电机绕组有短路(万用表量测值是8欧姆)
但话说回来,既然本身设计有这个速度,就应能连续使用。除非他像砂轮机那样,在外壳上标明“马达只能连续运转30分钟”。
我估计是线圈本身绝缘度不好。

网友:
我之前用SX0, 电机没像BF20还包壳保温
全速也会过热到烫手, 估计不能用超过1小时,
开2/3速就不会过热, 能长时间使用

除了加风扇散热外..
楼主可考虑装个电脑用的温度计..可设定过热警报的..
干脆建议费总把这个加入标准配件,

网友:
好经验  电机漆包线热后绝缘强度会下降,要防止电机温度过高

网友(2012-01-04):
这个好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齿轮传动的铣床,BF20噪音问题是让人头痛的。尤其是拆过马达又装回后,调节不好噪音往往更大。

我的BF20前两天马达挂了,是线圈短路。好在费经理服务很到位,二话没说就发个新的过来(至少看起来是新的)。但 ...

线圈坏的快主要是低速是散热风扇作用不大,专门加个散热风扇就行了。这个道理和变频电机一样,有专门的散热风扇就不怕低速运转了。而低速切削时可能电流很大,因为需要足够的力矩,而不能靠电机还有主轴的惯性

网友:
这个 好,先收藏了!

网友:
降噪,改皮带是王道,论坛很多模友都改过了,
谁改谁知道

网友:
请教楼主

不知有没有用过直流的无刷电机,我的7025铣床,原配是380的电机,后来换了一个220V的电机,功率前后全是750W

但目前,开机后,通有一种,嗡嗡的共振音,

也想学你的,改一下电机,因为又试过二相电机了,这次想试一下,无刷750W或1KW的电机

不知这种电机能不能。连续工作,或发热情况如何。

有路过的高手也,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B(2012-03-02):
怎么感觉这个换档和开手动挡车换档比较相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