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KT的朋友进! 吉比的安装经验分享。

楼主(2010-04-08):
第一次弄KT  看起来挺容易弄的,弄起来也相当麻烦呀,尤其是贴机身的图,还有调试加装在KT身上的电子设备

有些经验分享给刚刚开始玩KT的朋友们

完成图。。。。

第一步,把机身拼好,因为前面拼装部分比较简单,不加图了,麻烦一些的是给机身美化。
每个人的美化方法都不一样,就我自己来说,有配贴图,但是要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剪下来
而且要先贴好了才安装机身,所以处处要对比。比较辛苦。

电机座我用了热熔胶固定,效果很不错
推荐一下。

很大的面积的机翼,飞行速度应该可以比较好控制

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好多接头要自己焊,连电机的香蕉头都是,
无敌辛苦...手指还烫到起1个水泡

根据不同的电子设备的重量要进行合理的摆放,重心设在机翼下面一半往前一些的时候,飞的时候不容易抬头,
弄得差不多了以后,手抛了好多次来调整重心。

第一次用这样的小电机,还不太会用这种桨保护器。因为2旁不是螺丝丁,我怕飞高速的时候射桨,万一射到眼睛就麻烦了,以前有看到个前辈就这样弄伤的眼睛,
所以我用热熔胶把保护器边缘给固定起来,感觉还不错,  对了 ,值得提醒的是,因为电机的连接线在背后,所以直接安装在木片电机座上电机运行平面不平,会被连头卡着,想了很多调整的方法都不太有用,最后还是用回老方法,先用强力的双面胶完全覆盖电机的背面,然后粘上电机座,然后再转螺丝,一个可以垫平,二个强力双面胶粘性也不错,而且螺丝钉不会穿出木片太多,也比较美观,原来的穿出来的部分比较长。

买的时候  包裹里面没有任何舵机的连杆碳棒,估计是卖家忘记放了,于是要自己DIY连杆,用的是回形针拉长3跟并列,然后泡沫胶,然后覆盖热缩管,然后电热吹风热缩管,收缩以后泡沫胶比较均匀,干了以后硬度足够,因为回形针拉直比较软,我周围唯一能找到的可以代替碳棒的东西了。对了,还推荐新手朋友们买上面的2个配件,一个是舵机上面的那个小金属。一个是舵脚上面的那个白色塑料,2个都是方便连接连杆的,相当的好用!比打Z字形要快,而且可以随时调整。便宜,方便!

j接收器的摆放位置位于副翼以下后一点点。来调整飞机前后的重量差。

电池的安装一定要小心选择地方,先试着用一点点双面胶,把电池放在你选的地方手投飞看看飞机有没有后仰或者机头过重。。

机身触地的部分记得要用纤维胶带保护一下。

OK。。。完工,  期待首飞。。。

公布一下配置。8060银燕桨, 30A的好盈电调(目前只有好盈30电调空闲了)   FUTABA 6EX2.4G 控。2S电池 1000毫安。重量42    电机是XXD 2204   3个9G的辉盛舵机,

装上去了有点后悔了,因为副翼最好一边一个舵机,中间一个舵机控制2片叶感觉有点吃力,效果没有分开用舵机的好,而且出现了点问题就是  辉盛的9G舵机回舵的时候会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请问抖舵的那种电机空转。。反向轻微动舵机的时候舵机回复正常,不知道什么回事,朋友们知道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飞机传说中非常非常好吊机,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KT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讨论玩KT飞机的经验噢。

楼主:
 收工睡觉去咯。凌晨五点还在忙活小航模。。哎哟。真佩服自己,
sweet dream...
thanks.....
C..tmr

网友:
做的很用心,不知飞机多大,与电调和电池相比电机偏小。

网友:
为啥副翼拉杆之间要劈开90度?这是谁传授的?

楼主:
这次故意买小翼展的飞机的,选了好久。。。几乎都是880CM  到1M的多。。。。只有KT 吉比     EPP吉比 有 660的翼展。这个飞机很小的。。和电调对比一下长度大概就知道了。我打算是从窗口丢出去然后飞回阳台,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口字型的天井,30M左右的正方形,下面是漂亮的草坪,哈哈。试试看先。那个舵机的拉杆弄太边缘的话副翼会弯,打舵不充分,弄成90度以后还是不太理想,动作是出来了 但是 舵机承受不住了,老是在响,收舵的时候有轻微的抖舵,2个这样的副翼确实挺辛苦的,现在考虑着用2个舵机,或者是其他的办法。 给点建议?

网友:
rym搞大点更上一层楼。

网友:
CSL的这个涂装不错,一直很喜欢,只不过人家是商品,图纸不能分享。

网友:
我也买了 不过我买的是V3  和330  也是一样的 我的一架首飞的时候上树牺牲了,之后自己切了几架 飞了几次大修小补 感觉还行 现在研究纸飞机 等飞好了在飞这种。如果楼主第一次接触的话 估计首飞不要太乐观 呵呵 平常心
还有我看你的翼前面没加强 这种KT机最容易爆头 翼前面也容易撞坏 建议在翼前面加炭片或者纤维胶带 要不砍树的时候翅膀会伤 还有就是头最好也要加强要不扎下来肯定会断。

网友:
打舵不充分跟连杆搞成90度有直接关系,缩小张角,舵脚向副翼内边缘靠。。

楼主:
   谢谢前面提醒的2个朋友,飞机还没有完全的完工呢,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试工作,现在我改用4舵机的形式了,舵机安装在机翼下,一边一个,一个比较远的舵机用延长线连接接收器,加装在6通,   让副翼作为襟翼副翼模式。。。在研究看看可行性有多高。现在有点愁,原来安装在中间的舵机卸不能下来,热熔胶太牢固了,辛苦

网友:
副翼舵机装的好雷人啊

网友:
这么小的 飞机 用的这么重的设备  超级不合理 啊

网友:
这个翼展的飞机没有必要装两个副翼舵机,还有一些地方装得不合理,看来楼主入魔不久啊~~~~谁给你说的这个飞机好吊机?称一下全重,我估计你的电机很吃力~~~~~

网友:
太重了。。。而且加强不够。只要头一着地。立马就可以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提醒的2个朋友,飞机还没有完全的完工呢,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试工作,现在我改用4舵机的形式了,舵机安装在机翼下,一边一个,一个比较远的舵机用延长线连接接收器,加装在6通,   让副翼作为襟翼 ...

你的舵角方位好象不对 副翼是用一个舵机控制啊 你可以找卖家给你一个安装图看看 一般3个舵就够了 而且尾翼你第一次飞的时候建议不要插尾翼的舵机(我说的不是升降舵哦)用尾翼转弯容易失速新手控制不好 最重要就是平衡,还有首飞一定要在草多的地方 要不80%飞完这架就牺牲 还要多带两个桨保护器和螺旋桨 纤维胶带随时修补 。

网友:
再加个舵机就更重了

2204有点吃力,电调30a也有点多余,重量有点大

网友:
个人认为固定马达垫双面胶不比用小O形圈套在螺丝上好。

网友:
楼主蛮菜的
不过,大家都是菜鸟过来的……很正常

网友:
飞机类型是好吊机,但估计你这配置吊不起来

楼主有称起飞重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