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铣床

楼主(2010-04-08):
本人正在改,遇到一个问题很是困惑,请各路大侠不吝赐教一下,因为台钻的夹头是用一个椎柄连接插入的,没有螺丝固定,在铣东西的时候受了震动就掉了出来,把工件都砸坏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有转速应该多大为好?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焊接上加固装置,或者直接焊接加固,需要更换的时候再切割下来。

网友:
原来是夹头的换成锥柄,原来是锥柄的换成夹头,就统统好了。地爱歪嘛,就是个折腾。

开玩笑的。楼主已经有夹头了,和锥柄连在一起的。直接买锥柄铣刀就行了。

网友:
看闲云居士,3A的帖子,里头有答 案

网友:
或者在锥柄头上打孔攻丝,在主轴里面(如果有通孔的话,既然是锥柄的,应该有通孔)加个拉杆。

网友:
把锥度车成螺纹,市面上有卖1.5-13mm的M12x1.25螺纹连接的钻夹头,在螺纹最外面有一段没有螺纹段约3mm长直径约12.2mm要过渡配合,小1丝就可以了,这对钻夹头的跳动精度有影响的,而且主轴杆的螺纹要车饱一点,要稍微用力拧进去就成,不能太松垮了,太松了也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
我用638螺丝胶把它们粘一起了,轻轻的铣了一小段铝,没掉夹头,不知这个方法能坚持多久,之前基本上一铣就掉了,如果用螺丝胶这个方法还不行的话我就找人帮忙把它们焊在一起算了。

网友(2010-08-16):
我的简单  就加点二合一胶  往里一砸就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地爱歪

很好的翻译!

网友:
有一个高人用过这个办法:
用汽油把夹头连接面仔细洗刷干净。两个面都要干净。
晾干。
抹上一点盐水
装山区。装紧。
等着上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爱歪

很好的翻译!

还不够准确,应该为“弟爱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