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SU34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08):
1 我是用两个40A电调,电池连接其中一个电调。发现其中一个电机推力小于另一个。要两个电调串联吗?
2 涵道的桨要怎么固定。我自认为旋的很紧了。最大油门还是射桨了
3 哪些陀机时要反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电池连接其中一个电调”是什么意思,两个电调是要并联的两电调的正极同时接电池正极,电调负极接电池负极。

不知你说的“射桨”是哪种情况,如果是整个风扇飞出来了,那就是没拧紧,没办法自己仔细研究一下继续拧紧,也可以尝试在螺丝下加垫片。如果是叶片断裂了,那就是涵道壁变形了或是涵道质量问题,Su-34原配的涵道质量相当一般。

反向舵机起落架、升降舵、矢量喷口各需要一个,应该是,记不大清楚了,临时装上舵机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电调接电池并联然后接电池,其中一个电调的红色线挑出来包好.两个电调油门要同步;涵道建议换GWS的64;实现全矢量需要改造线路跟混控;把原先控制喷口升降的Y线分开并做一个插头上去;然后左边升降尾舵跟左边喷口的升降并成Y线接上接受机升降通道,右边升降尾舵跟右边喷口升降并一个Y线接上接受机剩余的一个通道(我本人用的是DSX7,只有七个通道可用所以比较复杂,如果是十通道就比较简单了);富翼两个舵机并Y线接富翼通道,并可以通过设置跟升降实现混控;三个起落架的收放并成Y线接陀螺仪通道,前轮方向跟喷口方向Y线接方向通道;后轮起落,前轮方向,前轮起落,总共需要三个反向舵机;收放起落架最好用大舵角的舵机,不然不能收到位影响美观;反向舵机可以自己改造,注意原厂的反向舵机跟普通舵机的正向是同向的,力气也不大不太好实现全收放,购买时要注意;我全机用的都是辉胜9克舵机,这个舵机力气大改反向舵机也简单,就是没有大舵角的很遗憾

网友:
总之这个飞机是个烧钱的货,我已经摔两次了还没有完美的飞行过,我后悔买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两架,第二架小炸过一回,现在很少飞,对场地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