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能和亚拓3G配的旋翼头直接搭配么?

楼主(2010-04-08):
本人对无副翼比较有兴趣,但是似乎很多人对亚拓的3G电子设备有争议,如果上logo的话,配件比较少而且贵,不太方便
请问:V-Bar能和亚拓3G配的旋翼头直接搭配么?

网友A:
混控比有点不一样

网友B:
V-Bar 和RJX的无副翼旋翼头配合很棒
德国本土很多人这样飞

网友C:
EXP和D/R设置下就搞定啦

网友D: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loveliness:

网友E:
 貌似 只要是无副翼头 V BAR就可以用!!V BAR参数可以随意!调的!

网友F:
绝配,只要不改变旋翼头的高度,rjx已经改变了高度,会造成v-bar+-螺距不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