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UN-A6的最新版的新功能

楼主(2010-04-08):
:loveliness: 小试UN-A6的最新版的最新功能, 谁能看图就明白是什么新功能?

楼主:
 新功能,超级

我用的是16.8A的电源。

调整大小

网友:
就是能同时充三块电?

网友:
实在不知道lz说的新功能指的是什么
如果是3块并充,那是保姆的功能

网友:
保姆有并冲的功能吗?

网友:
UNA6最新版应该是黑色的吧

网友:
显示充电容量不是新功能吧

楼主:
 楼上的valiantzhengyi少将不知所云

楼主:
 都是明白人
多了个模式0,就是并冲功能,可以同时冲4个6S 电池。
4个6S 5000MAH的,2个多小时全充满了。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太需要了。不再需要隔晚充电了。 下午要飞,上午冲就OK啦。

网友:
怎么调出来啊?

网友:
哇,这个功能很爽啊!大功率并行充电

网友:
我的电源是25A的

网友:
我的电源是29A的,啥时把A6邮回去升级。这个功能爽啊,大大提高充电效率。
不过问题就是,4路6S用5A同时冲,A6能不能顶住??

网友:
其余的电池怎么看那状态啊?  还是只能显示一组的信息?

网友:
电源理论总功率15v x 16.8A=252W      3个6s电池同时充电功率 3 x(4.2Vx 3.3A x 6S)=249w,充电效率100%????
实际充电电流肯定不到3.3A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算错,各位大大指正

网友:
A6不可能,它就没有就4个6S的接口,应该是靠保姆扩展............

网友:
同时充?那怎样机子怎样判断那组电池是充满了呢?

前期并着充,后期再分开充满?

楼主:
我的理解,
独立平衡→并冲→独立平衡→充满。

 其原理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
A6功能真强,打算入手

网友:
A6真的没话说!就是价太高,唉!

网友:
刚入手,整研究着呢!

网友:
就是把几个电池并联在一起充,但是多了点点智能,就是分别把电池都充到一样电压再并起来,防止并联时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2010-06-11):
我的A6今天到了,用5A试充了2个电池简直太快了,没有注意,大概几分十来分钟就充满了。一直觉得太贵,没舍得买。结果买了个90几块的土充电器用了不到半年就烧了,算起来并不划算。还是入了A6。

网友:
0模式怎么调出来的·?楼主快出来回答另外在问一下怎样调到6a充电、?a6的平衡口能否受得了?

网友:
我也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2200MA的3S锂电池,用2A或者更高,不会充坏锂电池吗?我都用1A充的。1A二个电池,也就一小时充满。
另外,6A自己,只能一次充3个2S,或者2个3S。或者一个6S,或者一个2S+一个3S。其它的,就只能靠保姆了,我没买保姆,

网友:
请问0这个是在什么时间后出场的才有的功能喃?我的版本号是200910,但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据说最新版都带并冲功能,但是并冲每次只能使用保姆的4组接口,总功率不变,也就是假设每S设置4A电流充电,同时用4个接口并冲,那么每S电池只能享受4A÷4接口=1A,假设电池是2200mah的,那么4组接口上的电池充满则需要大概:2200mah÷1000ma=2小时。感觉此功能实在是有点鸡肋了,这样冲,不跟用保姆原来的功能一路一路循环冲出来的时间差不多一样吗?除非电池容量小,又不能进行大电流充电的情况下使用并冲还是能省不少时间的。

新版还将原来的最大8A电流充电降为了最大5A充电,估计是因为很多人大电流充电把充电器或者保姆烧掉的原因。又因为总功率变为了5A充电,所以保姆的并冲最大也只支持4路接口,不然的话5A÷8组接口≈600ma,这样就更鸡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明白人
多了个模式0,就是并冲功能,可以同时冲4个6S 电池。
4个6S 5000MAH的,2个多小时全充满了。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太需要了。不再需要隔晚充电了。 下午要飞,上午冲就OK啦。

不对吧,4个6S 5000MAH,总容量为:4组电池×6S×5000mah=120000mah,充满总容量为120000mah的电池只用了2个多小时,那就算3个小时充满吧,那么:120000mah÷3小时=40000ma=40A,40A×4.2V=168W,电源完全可以满足供电。但是每片电池的充电电流也应该为:40000ma÷24片电池≈1.7A充电,每片电池1.7A充电×4组接口=6.8A,可是显示屏显示的3.3A是??除非LZ的充电器还是老版本的,支持8A充电。

网友:
利用电压检测的接口,同时充4块3S的电池,我在IMAX-B6的时候就这样做了。

网友:
  e有点悬

网友(2010-08-29):
0模式怎么调出来啊?

网友:
模式0如何调出来呀?能 否告知

网友:
 不明白是如何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