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咨询下450配件

楼主(2010-04-08):
新人上450 sport,飞机、电池、工具、控已经另入,列了个易损件购买清单和一些电器,老鸟给点意见,谢谢。
名称单价数量小计
ALZRC - 450 平衡翼(黑色)
ALZRC - 450 新型小齿轮/黄5315
恒吉 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
ALZRC - 450 Pro/Sport 尾旋翼/白2.5512.5
ALZRC - 450 不锈钢螺丝包
ALZRC - 450 Sport 塑料水平翼固定座
促销 ALZRC - 450 高强度平衡杆(2根装)
多功能充电器转接线
Maxpro X6-Plus 智能充电器 超大功率充电
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3串锂电池专用)
ALZRC - 450 新型主齿轮/黄
ALZRC - 450 Sport/Pro 垂直翼固定座313
促销 325mm黑色环保双拼木质大浆
亚拓 ALIGN 主旋翼平衡器(4-5mm) H601101011101
亚拓 ALING 遙控器背帶(KX150006A)
亚拓 ALIGN T-REX 450 單向軸承拆卸組 K10273A
ALZRC - 金属 450 CCPM斜盘舵机水平安放座
JR PROPO 原装 DSX7 液晶屏保护膜
亚拓 ALIGN HOLDTITE缺氧膠 K10291A
ALZRC - 450 进口皮带
ALZRC - 450 Pro/Sport 尾管支撑架组
ALZRC - 450 SEV2/Sport 高钢主轴
ALZRC - 450 Pro/Sport 尾管/亮黑
充电器专用直流大功率电源 350W 12V 30A140.61140.6
ALZRC - 450 Sport 脚架/黑
3.5414
ALZRC - 450 卧式电直专用手提铝箱1501150
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200mm延长线)
ALZRC - 450 Sport 玻纤彩绘头罩/A
好盈 单向降压线
高精度微型电子秤(精度0.05g)

网友:
平衡翼 还1副就够了,不容易坏
尾桨建议买黑的,硬度稍高
螺丝包不用买
建议使用20元的玻桨,推荐TNS
屏幕保护膜没意思,到路边手机贴膜的地方,最好的膜就15元

网友A:
好盈 单向降压线
这个可以没有 呵呵

怎么没有横轴啊 尾管5块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 单向降压线
这个可以没有 呵呵

怎么没有横轴啊 尾管5块滴就好了

嗯,横轴忘了

网友B:
 有些平衡器这些 可以不用亚拓原装的啊!! 用飞越的就行了!!
Maxpro X6-Plus   不如 UNA6 精准 安全好用!! 不过UNA6是锂电专用充 LIPO 或者LITE的
933X3+922 有套装 总共270块的!!
主轴 横轴  大桨  尾管 要多点! 一炸下来  主轴 横轴必弯!运气差点大桨也完蛋了!!然后是尾管!大齿盘!!!!尾翼也必须备点!!还有尾轴!这里我建议把机身螺丝升级 冰人的螺丝!基本不会滑掉!!然后把尾波箱换成他的冰人一体尾波也不错!尾轴只要2块钱一条!拆换非常方便!!还要点皮带!!
另外尾管完蛋的时候 尾管撑也有可能完蛋!!尾管撑是碳纤的 不要用胶粘太死!炸了有可能会碳纤管从铝合金扣子里脱出来!接上去又可以再用不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平衡器这些 可以不用亚拓原装的啊!! 用飞越的就行了!!
Maxpro X6-Plus   不如 UNA6 精准 安全好用!! 不过UNA6是锂电专用充 LIPO 或者LITE的
933X3+922 有套装 总共270块的!!
主轴 横轴  大桨  尾管 要 ...

每个字都认真看了,感谢

网友:
充电器买a6 加保姆 加电源就比你那个再贵一百多 很好用!

网友C:
兄弟 你功课做的很好 非常仔细 非常非常的好

我入门时候也和你一样 做了很仔细的采购规划

但是回顾一下 发现没有太多帮助

每次炸机 都能炸坏一个手里没备的件
每次旧件没用完 就又去买那些“据说更好”的升级件或者心情件了

想一次买全一点 省的多花运费?  难。。难。。。难。。。。。。。

网友:
LS的说得好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得对!其实平衡翼要那么多也没用!

网友:
还有就是大桨玻纤好点,一些轻微小炸不致于换!我买了3付二十五元的玻纤大桨!两个月都没用完!木桨一碰就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功课做的很好 非常仔细 非常非常的好

我入门时候也和你一样 做了很仔细的采购规划

但是回顾一下 发现没有太多帮助

每次炸机 都能炸坏一个手里没备的件
每次旧件没用完 就又去买那些“据说更好”的 ...

这个哥们说的太好了,我以前也是买一堆,最后发现头罩固定柱,尾巴上的夹座都坏。省不了邮费。

网友:
 ls太背了吧???这些还没烂过咧!!  新手用木桨的原因是  木桨虽然比玻纤容易烂 但是却保护了!!机身 旋头 这些高价值的东西!!! 对了 亚拓的尾管夹座里的固定柱子原本是铝合金的很容易滑丝!!最好去冰人买个 不锈钢的柱子换上去!!就很结实了!!

楼主:
每天都看,太感谢大家的意见。清单也在调整中

网友:
那个螺丝包别买,我买过,短螺丝还可以,长螺丝一拧一个滑。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