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进电量显示偏少

楼主(2010-04-08):
如题,同一电池同样电压开始充,其他充电器会比una6显示多四分一左右,2600的电池3。85开充,到满una6只显示1000。

网友:
这个可能都不太精确,只有参考作用,毕竟不是专业的...........

网友A:
我的UNA6设在4.2冲满快达到4.4左右 后来设成了4.0,冲满4.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NA6设在4.2冲满快达到4.4左右 后来设成了4.0,冲满4.2左右

那我比你幸运,哈

网友:
各种充电器的电量功能都只能参考一下而已,以前一个B6 有时候偏高,有时偏低。

网友(2010-05-29):
有D甘噶树!

网友:
两个可能的原因
1. 测量不准
2. 充电截止电流不一样

网友:
电池3.85V时,电池本身还有电量,也许还有1600毫安, 这个准不准要放电才知道!

网友:
其他的充电器若是串充加平衡的,会在充电的时候放电平衡,所以会显示充的多

网友:
LS所言的确是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