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眼 二代云台安装图解

楼主(2010-04-08):
鹰眼的云台 , 和三脚架的组装,我是这么搞定的;发现三脚架;质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这个 30 多块; 似乎和单薄; 够用了

把这个小塑料块儿 拆下,卸掉螺丝; 用个 4毫米的螺栓; 和云台的 固定木块,紧固在一起

楼主:
刚才写一堆; 白弄了; 写点儿上点儿

这样,2轴云台固定在三角架上就很容易了; 卡上即可;
安装好了 平板天线的 固定托架

插上天线即可; 很方便

这个东西就是老鹰眼,自动天线跟踪,飞行数据遥测系统了(另外一路视频还没插线);

楼主:
细节 图片

2路接收机; 系统自动 选择质量好的信号输出; 保证了视频备份;这就是 “视频分集接收” 功能;
外场 飞行是, 天线自动追踪飞机; 很高科技 的感觉。
最重要的功能: 当高空找不到飞机的时候,顺着天线的指向,就找到飞机了

网友A:
天线会自动对着它?

网友B:
老鹰眼是个好东西啊

两路信号输入,自定甄别跳动选用信号质量最好的,我就用老鹰眼的这个功能组合了一个地面站,一个接收机用平板天线,一个接收机用全向天线,再也不怕丢失信号了。可惜我没有老鹰树,没有办法享用平板天线自动跟踪功能,但对于七百元的价格,也是很超值的,让一千多元的产品无地自容吧。今天来顶这个帖子就是怀着感恩的心。好东西应该广而告之!!!

网友:
搞搞碳纤版的,会更加抢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会自动对着它?

没错的;驱动云台水平和俯仰转动; 使天线 自动对准飞行中的飞机;和摇头电风扇一样

网友:
结构安装上好办,各有各的点子,最好再来点调试运用部分的

网友C:
一定要双接收吗?

网友:
木的不耐用,而且没作个壳装好那块电路板,不够整体化,看来还得下大功夫改进啊

楼主:
借用一张 高手的图片

这云台高级, 碳纤的。能人有的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双接收吗?

不一定要双接受的; 2个接受,就是增加了备份,提高了可靠性;
一个视频接受,同样正常工作; 在pc上显示实时的遥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信号输入,自定甄别跳动选用信号质量最好的,我就用老鹰眼的这个功能组合了一个地面站,一个接收机用平板天线,一个接收机用全向天线,再也不怕丢失信号了。可惜我没有老鹰树,没有办法享用平板天线自动跟踪功能 ...

天线分集接收机

楼主:
天线分集接收机

天线分集接收机

网友:
对,我这么用的功能就应该叫天线分集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