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压缩机制气泵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各位模友好,看到论坛里有很多人利用冰箱压缩机造了气泵,而且听说效果不错.就一直想把家里那台15年以上的古董电冰箱上的压缩机拆下来,但是自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再者老妈看得紧,对它很有感情,我也不好下手.前段时间无意间在网上又看到一个自制气泵的帖子,跟这位网友聊了几句,他鼓励我试下,他把原理和过程又给我简单介绍了下,自我感觉也没想象的那么难,所以今天上午趁着家里没人就把那个古董给咔嚓了................!刚拆下来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马上通电试机,结果机器没反映,换了几个插头还是一点反映没有.照了几张照片望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
不通电的原因我怀疑是在拆压缩机的时候剪掉了什么线.请看图

楼主:
压缩机壳里稍微一晃动就有很响地撞击声,是不是里面的压缩机已经坏了?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不会电子是有点难,先看看接线柱接触情况,还有过热开关是不是锈坏了,在测测压缩机线圈烧没烧,还有活塞卡死了也玩完还有---找个师傅带带简单的的原理要先弄明白再搞,要不太麻烦了。

网友:
老机器,估计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倒是想知道,用啥来储备气体?

网友:
压缩机晃动有声响,那时内部主机用避震弹簧吊挂的碰到外壳的声音,没事。不会启动应该检查接线、过流器,如果接线没有问题要通电测试电流,太久不用,内部卡死了也有可能的。

楼主:
感谢“hdqhd”、“renjutao”和“chensibo”的热心指导。回头找个师傅帮忙看下电路,拆之前太着急没通电测试,所以现在也说不好是我剪错了线还是元件的问题。请问“chensibo”:如果通电电流过大,是否 意味着内部已卡死?还有换冷冻机油从哪个口换?
回“xwdwy”:储气用灭火器的钢瓶,或者小型煤气罐都可以。坛子里有很多的帖子,都很成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压缩机有两种,一种是旋转式的,一种就是你那种曲轴滑杆式的,你那种应该从回气管加入润滑油,它是往里吸气的,直通罐子内,旋转压缩机那外壳罐子是高压部分,有点相反。
还有我用的储气罐是收废品的人买的,还挺新,好像是二氧化炭的上面写着工作压力是1.6MPa,水压实验是2.4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有两种,一种是旋转式的,一种就是你那种曲轴滑杆式的,你那种应该从回气管加入润滑油,它是往里吸气的,直通罐子内,旋转压缩机那外壳罐子是高压部分,有点相反。
还有我用的储气罐是收废品的人买的,还挺新 ...

请问chensibo ,哪根是回气管?是顶端右边的那根吗?以前它是焊死的,以为是进气管,被我切开了.谢谢

网友:
冰箱压缩机都有3个接头,其中一个是公共端,一个是启动端,另一个是运行端。启动端受启动器控制(压缩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启动器内电磁线圈产生磁场,吸合触点,接通启动绕组,正常运行后电流降低,启动器电磁线圈电流降低,释放启动触点,启动绕组停止工作),运行线圈不受启动器控制,另外压缩机本身还有过热保护器。以上是自己所了解的,不对之处请大家纠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死的的那根就是平常修冰箱时的加氨管,直通罐腔内,是低压部分。压缩机气缸出来的管是直接通出来接冷却器后接过滤器的。

网友:
这种压缩机不能倒着放,里面是挂钩的,最多倾斜45度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
压缩机旁边的盒子里有过热保护和启动控制器,
过热保护同时也是限流保护,
启动控制器有热敏电阻式和重锤式,作用是启动后给启动绕组断电,
热敏电阻像个大药片,停机后需2分钟后再启动,所以我的改成重锤式,重锤像个继电器,可以连续反复启动,但是快速连续启动时运行绕组电流过大,会使过热保护器烧红而断电。
可以先不用过热保护和启动控制器,手动试机

网友:
有4个线头,
两根是电源(一般这两条已经接好了电源插头),另外两根是开关(原来是接温控器的,做气泵把它们接到压力开关的常闭触点)。。。
测试的话把那两头连在一起就转,分开就停。。。

网友:
铁管是出气口,两个铜管是进气口。图上看接线错了。

网友:
铁管加氟利昂的

网友:
通过冰箱温控器构成回路。需要简单改一下。细管为高压管,粗管为回气管,即低压管。焊死的管和粗管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东西挺吓人的 别玩炸了啊 呵呵!!!!!

网友:
貌似文物出土!

我建议你用这个压缩机加10圆RMB找收破烂的换个好的去。收破烂的是讲重量的,一个换一个,他不亏,另赚10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昨天晚上打开了接线盖,发现了问题所在: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正如18楼的"DreamonI"和21楼的"天南地北1"所说,其中一根电源线是串在温控系统上而不是直接与压缩机连接的,压缩机的开停是受冰箱内部温控系统所控制的,所以需要把这部分短接一下.我把底下的电源线插头拔出直接插在上面,通电,竟然响了!再此向两位表示感激!现在才知道照片左边的是进气,右边底下的铁管是出气,感觉气量和气压都很小,是不是把加冷媒口封死会好很多????
昨天晚上问了老妈才知道,这机器竟然有20多年了,她对我的破坏行为很是不满 ,我现在也有点内疚了,一个为我家默默奉献近20年的功臣是该让它安度晚年的,现在却又被我拉出来当苦劳力,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让你说对了,我有古董情节(老婆除外),别看它外壳破,运转起来却很好.锈迹是存放的地方湿度大,是这几年不用了才生的锈.最好后给它喷喷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