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0A好盈电调3D够暴力吗?

楼主(2010-04-08):
我试了三个测试都不是特别暴力~
进角 低 中 高 大家是怎么设置的? 配的什么
电机
?

网友:
3D暴不暴力和螺距,油门曲线,电机和电池有关吧。。。。。。。。。。。。。关电调什么事。。。。。。。

网友A:
版主问这样的问题,饿。。。。。
这么说,螺距、油门曲线,电池,电机,电调,要相互配合,都有关系,大了浪费,小了没力

网友B:
 电调 关乎线性好不好 顶不顶得住大C数的的电流放电!!
好盈40A 放电到60A也不会烧!!好东西!!

网友:
电机、电池、舵机、大桨、技术都有关系,对了,还有控和接受

楼主:
我用40A的就不暴力 用XXD50A就非常暴力 ~纠结`

网友C:
真怀疑你是不是版主哦~~~

网友D:
我用50A的:loveliness:

网友E:
飞3D跟电调没关系,油门曲线直接全部最大。螺距正负12°。

网友F:
如果好盈40A设了缓启动,起飞的时候会有种错觉,似乎挺柔的,不“暴力”。但飞起来10秒之后就进入正常了。
好盈40A太容易烧掉了,最好不要用它,3D的话估计毁得更快。用些杂牌子的50A反倒放心些,还便宜一半。

网友G:
油门全100%,螺距正负12,足够爆哦。

网友B:
 TG 450旋头可以 正负 15度 超级暴力!! 可以试下!! 好盈40A就是耐操吧? 哪像楼上说容易烧??

网友H:
40A连4S的A123都受得了,还怕lipo吗

网友I:
版主,给你推荐一下动力,电机用2218pro 1860kv,电调用你现在的好盈40A,电池用6s1p 1200mah 20c。全程3d不跌转,爽足4分钟

网友J:
够不够力跟电调有什么关系,3S不够暴就用4S,换和稍微小点的铜齿就没问题了

网友K:
柏金40A,一直在TG450上服役...暴力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