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做高精度数字电量显示器

楼主(2010-04-08):
现有的电量显示器的缺点咱就不说了,这里教你用同样的成本制作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电量显示器,可以在线、断线测量,精度可达0.01V,还可以增加功能测量电流
电量显示器用地摊货20元的数字万用表改装,(如果你能找得到更小更便宜的万用表更好)减重后只有几十克,可以直接安装在50级以上的直升机上,,为了方便外场使用,万用表除电压档以外的其它功能都没有用,没用的附件都可以拆掉

楼主:
这就是用来改装的万用表,比这个小的比较贵,还是这个好,20元,便宜又大碗

照片

楼主:
拆开后面

照片

楼主:
电路板就一块,拆下来,显示屏不要动,从这里可以看见,电路板的连接点比较多

照片

网友:
和我那个一样,插队

网友:
很感兴趣,希望LZ继续哦!

楼主:
反过来观察拨盘的角度,记下来,注意,一定要在20V档上

照片

楼主:
拨盘的触点比较多,作用是短路相邻的触点。

照片

网友:
赶上直播啦

网友:
  是只教万能表的显示器?

楼主:
为了直观的确ren需要短路的触点,可以用印泥涂到触点上,然后拓印到电路板上

照片

楼主:
因为是双层板,所以可以在电路板后面焊接,需要短路的地方有4处,下图仅供参考

照片

网友:
没啦???我刚刚好有个这样的万用表哈哈!!!

马上改!

楼主:
焊接完成后装回去看看

照片

楼主:
装上电池,一次开机成功

照片

楼主:
接下来,把所有没有用的东西全部去掉,以减轻重量

照片

网友:
又见聪明的鸭子............

网友:
继续啊

很精彩继续

楼主:
找个电池连到原测量点测试,注意正负极

照片

楼主:
赫赫,相当滴准啊

照片

网友:
直播

直播

楼主:
这个测量晶体管的座子没有用,拆掉,在这个位置换一个电源开关

照片

楼主:
找了个小型的自锁开关,注意,一定要可以锁住的哦,实在没有的话,拨动开关也可以,但是就不能安装在这里了

照片

照片

楼主:
拆掉后的情况

照片

网友A:
这跟把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极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不错  变废为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把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极有什么区别啊??
把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极能做到在模型上在线实时测量吗?

楼主:
把自锁开关装上,图里的装反了,后来才改过来

照片

网友:
这也太大了吧!!

楼主:
把A连到B再把C连到D,更换测量点正极就可以测量电流了,因为我这里使用不到,所以没装

照片

楼主:
使用到的几种插座从测量孔穿过,装到电极上

照片

楼主:
安装完成,开机,没问题

照片

楼主:
称称重量,不错!

照片

楼主:
装机,这是断线检测的状态

照片

楼主:
这是在线实时检测的状态

照片

网友B:
没必要吧,LZ你又不能把它改的很小,也就是量个20V档,精度0.01V(原来就可以量的),体积还是那么大,多此一举啦。这种简易数显万用表,我当地只要15元呀。

现附上DT830万用表电路图一份:详见附图:

楼主:
我采用的开关有两组独立的开关,一组控制万用表的电池,一组控制接收机的电池,免除了其它多余的开关线,直接可以一键控制在线实时检测,方便实用,非常适合大型模型的实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吧,LZ你又不能把它改的很小,也就是量个20V档,精度0.01V(原来就可以量的),体积还是那么大,多此一举啦。这种简易数显万用表,我当地只要15元呀。

现附上DT830万用表电路图一份:详见附图:
简易改装大家都能动手,太复杂的事情未必人人能做,达到实用目的就可以了,而且我说了,是适合大型模型的实时检测,因为我正好需要重量轻点准确点的,所以就做了一个,贴上来抛砖引玉的,玩小模型的用不了这个,至于多少钱买的3元5元就不要讨论了。

网友:
SMT贴片工艺制造,无需外接电源(仅两线)即可测量电压

采样速率    约3次/s
外形尺寸
35×16×11.5mm

网友:
还有3位半的:

网友:
LS的这个好。多少米呀,就是LED的耗电多些。

网友:
电压变成电量了

网友:
把万用表改成专用表,也是一种用法,顶

网友:
大灰机快快起灰~~~!!!

网友C:
LZ 这个带链条的飞机…… 怕是个头不小!!

网友:
有启发。
向鸭子上将致敬!!!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D:
以我的意见,这东西没多少参考价值。

用片M8+三位数码管,八元钱能实现的功能就比这个强多了,体积也更小。
不过DIY还是要鼓励的,希望看到更精彩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意见,这东西没多少参考价值。

用片M8+三位数码管,八元钱能实现的功能就比这个强多了,体积也更小。
不过DIY还是要鼓励的,希望看到更精彩作品。

造福一下人类?

网友:
链条驱动的机器,好猛

网友:
看了第一页以为会有比较好的创意,看到最后还没发现,从想法、到外观、到功能、到效果,都没有什么创意,遗憾

我个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创意点
1、比如:改造后把体积缩的很小
2、比如:有一堆开关可以切换单体和总体
3、比如:改造成能显示功率
4、比如:做一个很漂亮的外壳
。。。

供楼主参考,再接再厉

网友:
LZshow 下机机吧

网友:
万用表本来还有用的 改这样没用了

只能测总电压。不能测单节电。看这个数值搞不好有一节电早过放了。
当然这丫折腾玩玩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一定要顶
楼主的鸡鸡试飞了吗?

网友:
东西太大了,不过DIY还是要鼓励的

网友:
有专门的 20V 的液晶显示屏的 数字电压表头 价格也不贵 重量也不重 而且 还比较规矩 适合安装 体积小

网友:
把万用表都挂灰机上了呀.

网友:
   链条传动!!!!!!!!!     楼主赶紧晒一下你的机机

 带着万用表上天了,你真够牛的.

这个表我一直用它测,挺准的.

网友:
支持楼主,晒一下你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这个带链条的飞机…… 怕是个头不小!!

LZ的万用表是12厘米长
按照放在机器上的比例,应该是有70厘米左右的高度吧?

网友:
LZ我个人觉得是多此一举,不过ZCDIY,还有你的带链条的飞机有多大?

网友:
体积有点大,不过支持DIY

网友:
也有同样的表,也有同样的想法,没有同样大的飞机

网友:
经典的改装方法 学习中、!!!

网友:
直接买个数字表头就可以了 体积小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