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问个天线引出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问一个问题,我想在车里面
FPV
,但是汽车是金属外壳,对信号有屏蔽作用,我把天线用软线从车的天窗引出来行么?然后加长露出来点

网友A:
淘宝上买个现成天线
用馈线(屏蔽线)接出天窗,天线长度不要改变,除非加长一倍.

网友B:
不行,要用专门的平板或者吸盘天线 通过馈线引出

网友C:
买一辆有全景天窗的车子,打开天窗,天线伸出去既可

楼主:
我用屏蔽线引出的,在地面测试的时候 ,发现还没有不用屏蔽线效果好

网友D:
定一根全向天线 在买一个车载对讲机天线的夹边 做一条5米的馈米(F头 这样在车内就可以FP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