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如何把铝恢复原来的颜色?

楼主(2010-04-08):
三叶四冲70发动机,原来烧斋油,因要换轴承,用火烧过后的油渍煤油浸不掉,上网查方法,用洗衣粉热水浸后变成黑色,接着某人指导用全能水,好像之后更黑,接着再询问,强调是要用1:10的“90全能水”,再试后表面好像有层粉,擦掉后,缸体变成香槟色,其他变成下图的颜色,而且颜色十分不均匀,杯具。(汽缸头没有搞过,还是原来的颜色)。
请教各位大大:如何可以变回原来的颜色?

网友:
我觉得这样就不错了,香槟金很好看

网友:
买个新的

网友:
你悲剧了,铝比较活泼,你要还原的话,要么用强还原剂,要么用直流电
而且工艺烦琐,且不一定效果好

网友:
用稀盐酸  或泡发碱  他们镗缸磨轴的都用   然后在用角磨加铁刷  打下

网友:
还是喜欢原色。

网友:
LZ沒學過化學么?
鋁活潑性高.會形成緻密的保護膜

网友:
泡到洗衣粉水水里面加热煮

网友(2010-06-04):
比我的发动机干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