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用多少电流充电比较合适?

楼主(2010-04-08):
6S的原厂
电池
大家都是用多少电流充电呢 ?

网友A:
不超过1c!最好控制在1。5至2A之间。

网友B:
一般不超过1C~如果你的电池是5000mah的话~那就是5A~
除非用的是那种可以5C充电的~那就猛了。。。

网友C:
最低2C,如果是牙拓电池可以用到3-4C。

网友D:
呵呵!~看什么电池了,现在好多电池都可以5C充电了,过几天2600-5000MA电池团购开始,注意团购区的低价团购风暴就是了!
可以25A充电的测试用电池哦!

网友E:
我用1.5A.楼上的,那么大的电流,得什么充电器才能承受?

网友F: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G:
亚拓 3-4c

楼主:
3~4C 如果是600的电池 就要5200mAh,那就是15A~20A LS的 用啥充电器 能有15A~20A的啊??

网友H:
5C的话首选HYPERION的,充电器0720I  或者DUO3
国产的电池虚标的问题比较严重...

楼主:
牛比。。。可以买两个X6了。。。。

网友B:
 啊?都这么高的C数充啊。。。我太保守了。。。

网友I:
冲电不是只有显示 A数的吗?  多少C冲电是啥意思噢?

网友J:
25A充,充电器要并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