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装置,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10-04-08):
今天看到机器,在电动机和减速中间的装置是干什么的,很感兴趣。

楼主:
手机拍的,不清楚,请多多包涵。
标签下面两行: 0-900  0-1400
是不是变速器?

楼主:
另外的一台

网友A:
是个减速机,靠近马达的一段是无极变速

楼主:
后面的这台,转动黑色手柄,右面的电机能整体上下移动。

楼主:
谁认识,请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减速机,靠近马达的一段是无极变速

请问这种变速箱是个啥原理,动力传递可靠吗?

网友:
可能是个液力耦合器   工作类似于汽车自动变速器上的液力变矩器  就是调整转速和动力的 相当于离合器的作用 输出堵转的时候它也能保证电机不堵转 电机启动的时候它又能让电机先空转保持半离合状态逐渐完全输出    我们厂里的转炉烟罩风机一个小货车那么大的电机也是通过一个液力耦合器与叶轮链接的   如果说没液力耦合器的缓冲 启动的那一瞬间电机就要烧掉了

网友:
住等高人回答,楼上的去拍个照片,坛子里的名言----没图没真相。

网友:
我觉得是离合器

楼主:
我去把它买来拆开研究,10元/kg 。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吧

网友:
滑差减速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机械无级调速器,那个手柄应该是来挑传动比的

网友:
来张简单原理图,通过调节圆球在两个圆锥间不同的轴向位置来达到不同传动比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能不能用这个装置给钻铣主轴作变速动力传递?

楼主:
左面的那个减速机太大,可以不要。中间和右面的不是太重,有十几公斤吧。

网友:
液力耦合器

楼主:
液力偶合器的工作原理
以液体为工作介质的一种非刚性联轴器,又称液力联轴器。液力耦合器(简图 )的泵轮和涡轮组成一个可使液体循环流动的密闭工作腔,泵轮装在输入轴上,涡轮装在输出轴上。动力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带动输入轴旋转时,液体被离心式泵轮甩出。这种高速液体进入涡轮后即推动涡轮旋转,将从泵轮获得的能量传递给输出轴。最后液体返回泵轮,形成周而复始的流动。液力耦合器靠液体与泵轮、涡轮的叶片相互作用产生动量矩的变化来传递扭矩。它的输出扭矩等於输入扭矩减去摩擦力矩,所以它的输出扭矩恒小於输入扭矩。液力耦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间靠液体联系,工作构件间不存在刚性联接。液力耦合器的特点是:能消除冲击和振动;输出转速低於输入转速,两轴的转速差随载荷的增大而增加;过载保护性能和起动性能好,载荷过大而停转时输入轴仍可转动,不致造成动力机的损坏;当载荷减小时,输出轴转速增加直到接近於输入轴的转速,使传递扭矩趋於零。液力耦合器的传动效率等於输出轴转速与输入轴转速之比。一般液力耦合器正常工况的转速比在0.95以上时可获得较高的效率。液力耦合器的特性因工作腔与泵轮、涡轮的形状不同而有差异。它一般靠壳体自然散热,不需要外部冷却的供油系统。如将液力耦合器的油放空,耦合器就处於脱开状态,能起离合器的作用。

网友:
18楼正解,是个机械摩擦变速机,和前面摆线针轮减速机配合,可以达到很大的减速比,但是用在铣床上好像不太合适吧。

网友:
内燃机车火车头很早就用液力变矩器了

网友B:
如果需要或有可能的话,就把它买下来,拆开来研究,我也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支持楼主买下它扒开看

网友:
拆开看是学习效率最高的一种,我以前很难理解摆线针轮减速的工作原理,后来利用单位的一次机会,拆了一个是40多根柱子的那种,后来就没复回原型,但从那以后清晰了工作原理

其实买下来,拆看看,学习了,再装好出手,自己折个几十百八元学回一个原理,也是值得的

网友:
说个笑话:比尔老总能在电脑方面出头,也得益于别人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时候,他能把玩父母单位的电脑;巴菲特能成股神,也得益于父亲证券公司的熏陶,当然还要加自己的兴趣,我很信这个道理。

楼主:
今天上午去了,老板不在,可能要100多元。

网友:
买后再卖给他,当然是研究后

网友:
应该是液力耦合器
还带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或有可能的话,就把它买下来,拆开来研究,我也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支持楼主买下它扒开看

这办法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卖给它就不是原价了

网友:
但你学到啦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