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怪现象

楼主(2010-04-09):
我的好盈40A出现供电不稳,启动了动力时高时低,还会死火,停下后有时会启动不了,还会听到电调刚上电时的声音,有人试过这样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马达于电调之间连接的橡胶头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虚焊,这种可能比较大,我的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说法极有可能,因为说常听到上电时的滴滴声!有松动或虚焊的可能!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插头镀金层严重氧化引起的~

网友D:
同上,还是要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E:
我遇到过,是好盈 GUARD 40A , 返厂修,人家说是 程序丢失

网友F:
象是虚焊和导线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我刚刚出新同样的问题,重新焊一下电机和电调的接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