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调接一个电池怎么接

楼主(2010-04-09):
买了架水机,双电调如何接一个电池呢,是用T头的Y线吗,还是直接焊在一齐,最好有图看,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架水机,双电调如何接一个电池呢,是用T头的Y线吗,还是直接焊在一齐,最好有图看,谢谢各位大虾了
焊在一起最好,用T头Y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