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翼展40cm的KT机可行吗?怎样配置?

楼主(2010-04-09):
想做一个翼展40cm,机身长60cmKT板机,板的厚度是3mm,机型见下图。
预计使用固朗的8通接收机,7.4V1000mah锂电,9舵机3个,2205无刷10A动力套装。
这样尺寸的飞机可行吗?动力搭配合适吗?如果不行,应该怎样改?先谢谢啦。。。

网友:
也许可以,40cm翼展,桨不要超过5寸,这个电压下,要保证推力的话电机的KV值至少要2600以上,电流能不能控制在10A还很难讲,而且设备重量占全机比重很大,没有翼型估计很难飞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做大点啊

楼主:
有KT板的F16啦,动力是2208的,机长是1.1米的,现在只是想做个小的,对场地要求不高的来玩玩,最好能再小区的大院玩的,太大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