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调整问题

楼主(2010-04-09):
配置:GL 450S、K-6X
说明书:K-6X
遥控器
使用指南、KDS 450调机指南
问题描述:按照KDS 450调机指南,将左上角开关拨向遥控背面,将遥控器左手油门推杆拉直最下方(朝向遥控器底部),调节主旋翼螺距为-2。将遥控器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时,测量主旋翼螺距为-5。
请问各位,是否正常,如何解决。
新手再次拜谢!
PS:为什么经常出现在遥控推杆没有动的情况下,螺距测了多次,出现多个数值。是我测试手法的问题吗?

网友A:
打开动力控制和关闭动力控制,在标准模式下螺距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建议先检查机器是否双桨。
顺带提一下,将螺距尺卡在主桨末端1/3处,然后将螺距尺的平面与平衡翼水平,读出的数值便是螺距角度。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测量的。
将动力控制开关打开以后,如果飞行模式是普通模式,螺距会恢复到-2度—0度左右(看你怎么调整了)。如果是3D飞行模式,螺距角度将根据油门杆位置变化,-12度—+12度左右。油门中置,螺距角度应该为0度最好。
注意!在测量螺距的时候,一定要断开飞机动力连接。就是将无刷电机的两根线拔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切记切忌!
阿弥陀佛,得过且过。

网友B(2010-10-31):
5imx 我爱模型玩家论坛欢迎您的光临 bbs.5imx.com

网友C:
楼主你的设置不对。

网友D:
貌似螺距方向反了

网友:
先将遥控左上角的开关拨向自己(记得拔掉电机线,油门不在锁定状态),然后将螺距调到-10到+10度(不要卡到十字盘的动作),然后将左上角的开关拨向背面,将螺距调到-2到10度就可以
切记,一定要打开油门锁定和拔掉电机线,才能调~~~

网友E:
正是这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