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中特威的电调好用吗?

楼主(2010-04-09):
想再买个30A电调,但好像用中特威的人不多?
求教

网友A:
线性和做工不比好盈差,价格也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正在用,线性和做工确实不比好盈差,但是设置相对好盈较麻烦一些。

网友C:
用设置卡挺方便的

网友D:
 我这里的人都用好盈!!

网友E:
个人感觉ZTW比好赢好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F:
感觉差不多,可能ztw比好盈好一点点,不如好盈产品全。

网友G:
可怜
我朋友的一个用了没多久刚烧了,我正帮他修呢,BEC和扩流MOS管型号被打磨掉了,不过根据经验已代换,比较鄙视这样的做法。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是40A的 感觉还可以 跟好盈差不多性能

网友I:
俺的40A的飞一个电池可以烫死人.

网友J(2010-06-26):
原帖由
neowu4
于 2010-4-11 20:08 发表
ZTW的缓启怎样??
同问。。。:loveliness:

网友K:
今天才换的ZTW40A的 用了一下 还可以 ,不知道耐用否?期待耐用

网友L:
还行,比好硬的小巧

网友M:
还行吧!收个二手的40A好营才120元!

网友N(2010-07-26):
不知道非耐的电调如何!
商家把它神化了

网友O:
线性比HY好

网友N:
据说比蝎子电调还要好

网友N:
真的被神化了
单单比好赢、ZTW好,就已经优势明显,更有说比蝎子还要好,只能目瞪口呆了,回头问句,
好在哪了

网友P:
线性真的不错,缓启不如好盈,不过飞直机的开始慢慢加油就好了,电池保护电压有三档设置,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