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拆2402? 我来拆 大家一起看看 华科 家的品质吧~

楼主(2010-04-09):
先上正面的

楼主:
拆开看看

用料中规中距    没什么出彩之出    但很扎实   让人很满意

楼主:
在看细节    我是个学生   身边就一81    照片效果      大家还要见谅哦: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细看   出问题了   图里的那排接线插口焊是歪七扭八~~~~~~~~~~~~~~

网友:
  设计照抄的JR的啊....整个板面布线都很像!!

网友:
华科的控在国内其做工算是好的了

网友A:
算好还是不好?

都是插头,好像拔插方便,拆线换线也很简单的。
插头多会不会造成接触不好?可能想法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插头,好像拔插方便,拆线换线也很简单的。
插头多会不会造成接触不好?可能想法是多余的。
说实话,用插头的成本更高啊。但是可维护性更好,维修会很方便。至于接触不良我想概率较低啦,更多的可能是生产线上的小妹妹没有把插座插到位。华xx的低端控都能有这个做工,应该是要赞的了。

楼主:
晕   国产的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
华XX控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行~~~~~~

网友:
可惜图片质量太差!   看不出细节部分。。

网友:
这个控是低端控中手感最好的

网友:
刚去飞我的华科尔4#机,遥控器2402白屏,晕倒。用了大概3个星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控的
电直飞CB100,用模拟器飞固定翼,很方便,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