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齿盘的模数是不是0.5的?

楼主(2010-04-09):
如题,谁能告知

网友:
我不知道YT500 是多少的,我的ATOM 500 模数是1的,看着大齿盘比YT 500 的要小的多,但是齿轮却大的多

楼主:
哦?那亚托的可能就不是1了

网友A:
量一下大齿直径,用直径除以齿数就是模数了。在不知道的前提下,这个方法还可以约摸知道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大齿直径,用直径除以齿数就是模数了。在不知道的前提下,这个方法还可以约摸知道个大概

对,直径=模数*(齿数+2)

网友B:
亚托450是M0.5,500是M0.6,600和700是M0.7。现在700E要出来,因为12S扭矩太大,亚托说要出M1.0的尺寸,以后也会出700N的改装件。
我的12S就是因为扭矩太大,从NOR切IDEL,会瞬间扫齿。
齿轮模数的数据,亚托网站上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托450是M0.5,500是M0.6,600和700是M0.7。现在700E要出来,因为12S扭矩太大,亚托说要出M1.0的尺寸,以后也会出700N的改装件。
我的12S就是因为扭矩太大,从NOR切IDEL,会瞬间扫齿。
齿轮模数的数据,亚托网站上都 ...

多谢

网友:
模数”是指相邻两轮齿同侧齿廓间的齿距t与圆周率π的比值(m=t/π),以毫米为单位。模数是模数制轮齿的一个最基本参数。模数越大,轮齿越高也越厚,如果齿轮的齿数一定,则轮的径向尺寸也越大。模数系列标准是根据设计、制造和检验等要求制订的。对於具有非直齿的齿轮,模数有法向模数mn、端面模数ms与轴向模数mx的区别,它们都是以各自的齿距(法向齿距、端面齿距与轴向齿距)与圆周率的比值,也都以毫米为单位。对於锥齿轮,模数有大端模数me、平均模数mm和小端模数m1之分。对於刀具,则有相应的刀具模数m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