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飞起来的电直螺距问题

楼主(2010-04-09):
GL 450S 套机、K-6X控、K-6X
遥控器
使用指南、KDS 450调机指南
在上次没有飞行成功后,我偷偷的一个人在房间里按照KDS 450调机指南,将左上角开关拨向遥控背面,将遥控器左手油门推杆拉直最下方(朝向遥控器底部),调节主旋翼螺距为-2。将遥控器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时,测量主旋翼螺距为-5。
为什么经常出现在遥控推杆没有动的情况下,螺距测了多次,出现多个数值。是我测试手法的问题吗?
请问各位,是否正常,如何解决。
新手再次拜谢!

网友A:
你的螺距反了吧,中间位置是-5,应该是+5才对

网友B:
使用螺距尺时一般用平衡杆做基准,平衡杆不水平测出的螺距会有偏差,另外桨如果不直在不同的位置测螺距也会不一样

网友C:
是你自己缘故啊,不可能螺距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