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型尾翼和普通的倒T型尾翼或正T型尾翼比有啥优缺点????

楼主(2010-04-09):
请问V型尾翼和普通的倒T型尾翼或正T型尾翼比有啥优缺点????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尾阻力小,失速速度小,失速后不易改出。普通尾翼适中。T尾失速速度大。失速后易改出。T尾不受机翼紊流影响。效率高。

  我朋友就是极力给我推荐T尾的!

网友:
T尾深失速无解

网友:
V尾对机身的抗扭要求高

正常布局比较中庸

T尾避开了主翼的下洗气流,效率高,但是失速时主翼的乱流正好全部吹到T尾上,使得操纵失效,也就是所谓的深失速。而且T尾增加了垂尾的强度要求,增加了飞机的重量。
一般T尾都用于那些尾挂发动机的飞机,航模的话,如果没有特殊需求,还是老老实实用正常布局最稳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