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楼主(2010-04-09):
新手请问帆船的稳向板如何牢固的安装在船体内的?请求能否上一张安装局部照片?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请问帆船的稳向板如何牢固的安装在船体内的?请求能否上一张安装局部照片?感谢!

钢丝贯穿稳向板,在甲板上露出,固定住就OK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的指导,非常感谢!其次小弟还有不明就是稳向板的防水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在船体固定稳向板的地方做个盒子,上面有甲板用来固定,下面船肚的地方挖空,不就能防水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