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长路——改造VS豹2终于成功(32楼增加行进、音效、及悬挂测试)

楼主(2010-04-09):
2坦克俊朗的外形迷住了我,但是市售的大比例模型很少。经过了解,国内能买到的就只有老田的1/16VS1/24。老田的1/162坦克是独此一家,外观精细,独有的声光功能使模型仿真度大大提高,但是价格不菲。VS2坦克在同比例模型中外观正确,比较精细,但是控制功能使其大打折扣,就是其价格还比较能接受。于是收了一模友的VS2,开始动手改造,目的是向老田的靠拢,让VS2脱胎换骨。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改造工作已初步成功,现贴上改造过程,让大家分享。

将坦克内悬臂拆下,把右侧圆孔下的小凸起切除磨平。

拆下所有的悬挂弹簧,右边两个是VS本身用的,最右边那个相当硬,决定不要,自己找了些弹簧来加工(见图中最左)。

悬挂配置。第167负重轮(从右——左)用原来的比较长的弹簧,中间第2345负重轮用自己加工的弹簧。

一直对VS坦克的单盘齿主动轮不爽,这次参照ZTZ99兄的方法改了驱动轮。本来想改中间部分,发现拼接履带的链距大于主动齿的齿距,靠齿盘驱动的话会脱链。这是个严重的缺 陷,根本没法改。

在试车时发现驱动齿箱单边旋转时,有嗒、嗒、嗒的很响的打齿声,于是拆开齿箱。

原来是这个齿形离合装置。在前进时保持两侧转速的一致性。

将齿磨平,原样装上。这样单侧转动时就没有嗒嗒声了。

装上看看。

发现履带有点下垂,VS2居然托带轮是假的,导向轮又是死的。决定先改可调导向轮,托带轮等以后有材料了在说。

网友:
相当的不错哦

楼主:
后面更精彩 还在编辑中

网友:
占楼围观,我也有个VS豹二,也准备改。。。

网友:
 等这看完整版。。。。。。。。。

楼主:
抽空又发

BB弹是鸡肋,用不了多久就打不起了,所以将其改成可发光的,带炮管后座的。

BB弹机构大卸八块。

将固定炮管的小方槽切通(左边的是切过的)。

开方孔,以便装入辉胜9克舵机。9克舵机是改过的,拆除了限位机构和电路板,将两根线直接接在电机两端。(具体参见ztz-99兄的帖子)

将伸缩筒钻孔,插入一根2mm的轴,点一点胶粘死。

把伸缩筒和炮筒用胶粘死,最好穿根铁丝,以增加强度。

两边开槽。因为豹2的后座距离不长,所以这里设计距离为10mm左右。

因为发现舵机伸出的距离太长,只有将舵机埋进去,把原来开好的方孔又补上。

用有机玻璃加工出凸轮和碰块。白色的是用9克舵机的摆臂加工的,滴上胶,用螺钉拧紧。

装上,把阻碍它旋转的部分磨去。

楼主:
碰块和伸缩筒也装上看看。

另一面装上弹簧。这个是原来开炮机构前端的小弹簧。

把炮管护套切开,中间去掉10mm

后半截固定在原来位置,前半截相隔10mm以上安装,打上孔,用一个小螺钉拧紧。

机枪是一个细塑料棍,切除,把槽磨出来。

用原来玩静态剩下的透明流道,加热拉丝,拉出合适的直径。大概2mm左右。

截取合适的长度,用热缩管将透明流道和3mm橙色光LED连接。

楼主:
涂上黑漆,端面不能涂。用胶粘在原来机枪的槽内。

5mm橙色光LED用热缩管包裹,多包几层,接上线,塞到炮管口。

全部组装上。忘了说,在碰块位置装一个到位开关。

炮塔座上适当修整一下,以免炮管仰俯时有所阻碍。

网友:
兄弟加油啊!

顺便问一声:楼主的头像是本人作品吗?我看过视频,爱意油然而生。做得太好了!

楼主:
谢谢!!!
头像不是我的作品,是一个外国网站上的,1/35的

网友:
改好了。。。。。大家一起改

网友:
请教LZ,我有台VSM1也很想改造一下,是否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呢?
将原来的齿形离合装置磨平不会影响前进时两侧转速保持一致吗?坦克不跑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M1,不清楚里面的结构。
会影响的,但是我的电路要换的,用电路来调整。

网友:
非常好的教学贴。。。口袋没米上田牌的可以来这个啦。。。强悍!

电路控制系统如何改?

网友:
谁知道ZTZ99改驱动轮的帖子在第几页啊?很想参考参考啊。谢谢啊

楼主:
炮管后座视频:

网友B:
要是闪光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发现,VS豹2的可用空间太小了,无法增加太多的功能。

网友C:
LZ能不能解释一下到位开关结束行程的原理?

网友D:
DIY能力很强啊 呼呼~~~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程序判断二次接通。

网友E:
改装经典 动手能力强 佩服 支持!!!

网友C:
原帖由
wangheng04
于 2010-4-10 12:51 发表
用程序判断二次接通。
用的还是原来的混控么?还是换了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做的电路,可以支持所有的4通道的比例控。
目前在完善一点功能。

楼主:
动作和音效,背景音乐制作---------LP

楼主:
悬挂测试。

楼主:
行进开炮。

网友A:
顶顶顶!!!太有才了!!!向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改的1/35的也不错

网友F:
 改得很棒啊!又一个自制电路的高手,来些电路板的图吧。
前两天去广州看模型展,上午刚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路板还没做好,目前只是实验板,有些还是洞洞板

网友F:
原帖由
baobeitank
于 2010-4-9 21:18 发表
谁知道ZTZ99改驱动轮的帖子在第几页啊?很想参考参考啊。谢谢啊 [/quot
那个帖子在这里,其实很简单的。
-----------“我有台VSM1也很想改造一下,是否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呢?
将原来的齿形离合装置磨平不会影响前进时两侧转速保持一致吗?坦克不跑偏吗?”
里面结构是一样的。
如果用原来电路,磨了会影响的,换比例遥控就可以用微调来修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7264&extra=page%3D2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还没做好,目前只是实验板,有些还是洞洞板

期待,很想看看电路。

网友:
兄弟改的真不错,特别是后座机构。结构很合理。改造起来相对简单。赞!

楼主:
回复 网友G:

和你的全手工豹2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啊

网友:
LZ有没有悬挂的详细图给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前边的图就看的见。
内外都有摇臂,内摇臂是挂弹簧的

网友:
看热闹的 飘过

网友:
终于看到视频了。。。。可以准确的说。。。。很厉害。。。。刚好我的L2A5莫名的坏了。。。。嘿嘿。。。。那时候量产呀

网友(2010-07-26):
伸缩炮改得真是太精典了

网友(2010-09-15):
太牛了!坦克改装发烧友!期待第四次改装

网友:
声光电路板好东西啊,用过就知道啦,,我顶

网友(2010-12-17):
嗯这个很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2011-06-18):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悬挂做的很好哦,我就做不来

网友:
楼主多发点,新手学习中

网友(2011-08-23):
伟哥,神迹

网友(2011-11-07):
楼主强人,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2-09-11):
减震效果太好了!

网友(2012-10-21):
最近想入手一个,静改动。田宫太贵了。

网友(2012-11-22):
顶起,最近在进行小号的1:35的静改动,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收获顶起,我重庆的,还建了个QQ群248353592,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相互交流。

网友:
1:35的同在改啊!  你改的怎么样了? 我悬挂好了,还差动力波箱,准备换个,原来的垃圾

网友:
开炮后座改得太好了,能不能公布下,控制电路呀.还有机枪LED怎么实现闪烁的?

网友:
想改比例遥控 有没有这方面的帖子啊 求指导

网友:
楼主 有没有改过 动力  及 炮塔 、炮管升降的速度  原车的太慢了

网友(2012-12-27):
引用 楼主:
涂上黑漆,端面不能涂。用胶粘在原来机枪的槽内。

改得太好了.请教下用舵机是因为大小合适还是扭力大能将炮筒复位还有就是到位开关是碰块往后缩就同时产生车体后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