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醇发动机怎样调校?

楼主(2010-04-09):
半年没玩的甲醇船,现在想重新下水。可油管里就是吸不上油到化油器里。以前是把火头拆了,手安住化油器进气口拉,油就会从油管进入化油器。现在不行了。本人一直不善于调主油针,副油针。现请教坛子里的师傅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是化油器堵了。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C:
估计油管有老化漏气了

网友D:
建议用无水酒精清洗化油器,基本油针调法是主油针两圈半至三圈,副油针三圈至三圈半
先调整主油针,急速拉油门,发动机应迅速反应提速,如果有滞后,说明过富。如果声音发尖,说明过频。
之后把发动机油门会位会降低转速至熄火,说明副油针过富。如果提升转速至熄火说精明副油针过贫。
最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捏住油管,发动机1秒钟左右以后提速熄火,说明正常。时间过长就是过富,捏住立刻提速熄火说明过频。
宁可富油,不要贫油,才是保护发动机的上上之选,但是你也会损失动力性与加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