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炸了一次后自旋..

楼主(2010-04-09):
在野外着路时有坑没注意..浆打地..损失大浆和一个连杆..换过之后就出现自旋现象.
感度 延时. 舵角都调好的..没用..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是皮带还是轴传的,很可能是尾传齿坏了,尾传齿组的伞齿与轴滑扣了。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尾传齿就好了。

网友B:
尾变距装反了呗

楼主:
尾传齿检查过了.每炸前是好的..不存在变拒反了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