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关于自动控制相机快门

楼主(2010-04-09):
现在需要控制相机自动间隔拍摄(小DC 无法连接快门线),如1分钟拍一张,最好没有运动部件,打算用555芯片来做,但具体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位朋友可以给一份方案?先谢谢了,或者以前有人做过吗?在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A:
找我,可以做成遥控自动和手动,相机型号和快门接口?

网友B:
看我的怎么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D%C1%B7%A8

网友A:
基本思路:
1、遥控接收机输出舵量给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舵量计算拍照间隔(可以利用遥控的旋钮通道);
2、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或舵机等直接间接快门装置(个别相机可以改电平控制),周期拍照;
3、舵量收到底,停止拍照;打到顶,最快速度拍照;输出一次舵量大小变化,单拍一张
4、可以根据需要预设快门聚焦位延迟

网友C:
我现在就用555做的, 等我找一下图给你

网友D:
有555制作的原理图和电路板印制图吗发我一份~谢了!
ttnchina@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需要的是完全自动的,间隔时间可调,这个很好实现,还有就是要全固态,可靠行要高,我的是小DC,电动机前辈是否有有成品?

网友E:
请高手门,快出样品,大家都等着呀!!!!

网友A:
如果只是要等间隔照相,且不遥控的话,直接用一个带时间设置的自动照相的DC就OK了,实在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其实就是简单的用一个舵机去推快门,做一个自动电路而已,就像起落架行程控制器一样,按时间去移动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