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使用寿命 衰老征兆

楼主(2010-04-09):
目前飞3g 500esp  舵机 ds510  五十个起落左右。。。钟摆感觉困难 有人说是舵机的问题。。 反正看510的速度比ds610的慢很多。。。

请问大家舵机多少个起落就over了??  有什么征兆吗? 谢谢

楼主:
 没人清楚吗??

网友:
是电机的电刷老化接触面不够紧密,拆开电机把电刷换了或者掰紧密点解决,(如果是电机快烧现象就是抖舵了,不是没力)。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老鸟们赶紧出来吧

网友(2010-08-26):
同问。。。担心哪天舵机在空中突然就挂了。。

网友:
抖夺,发热严重。坚决点换掉。炸机代价不可估量。。。做钟摆和飞机转速大浆关系大的很。。

网友A:
发现抖舵一定要拆下来仔细检查,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换掉保险,另外建议买同品牌通型号的舵机,这样坏的舵机还能发回余热当备件用,我就买了8个65MG,现在尸体已经有5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抖舵一定要拆下来仔细检查,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换掉保险,另外建议买同品牌通型号的舵机,这样坏的舵机还能发回余热当备件用,我就买了8个65MG,现在尸体已经有5个了

不是吧 65MG 寿命这么短?

网友:
还是没有个确切点的答 案啊。。呵呵。。

网友:
发现抖舵一定要拆下来换掉

网友(2011-01-28):
不抖应该没什么问题,舵机坏之前可不会先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