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油门曲线怎么调啊(天6-C控)

楼主(2010-04-09):
如题!!谢谢!

网友:
你不會是用它來飛500吧?T6C調螺距很麻煩的,上論壇版塊TDF就有。

网友:
应该说明书上有操作说明吧!

楼主:
我就是用来飞500的,天C-6螺距设置我可以搞的定,就是油门上的电位器不太好,0%-20%电机不转,20%以后转起来了但是转速有点快,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我就想试试看这个控能不能得好电直,以前用这控飞过40级的油固还可以!

楼主:
FUTABA 8FG我喜欢,不过更喜欢FUTABA 2.4G 10CG  忧郁中!

网友:
曲线是固定的.除了三地模式下可以拧旋钮调油门.但必须打开一排小开关的第三个

网友:
天地飞FT06-C普及型遥控器, Normal飞行模式油门曲线是不可调的,
★3D飞行模式油门曲线设置:
当LOCK开关处于锁定位置时,倒飞开关置于IDLE时,THR旋钮可以随时改变油门曲线,
  往逆时针方向旋到头,油门呈一条直线,即油门摇杆不论在什么位置,油门都是100%
往顺时针方向旋转,油门曲线呈V形,旋转角度决定了油门在中点位置时输出的大小,
(通常设置为85%)

网友A:
7楼不要乱说 第3个小开关是感度锁定开关。。8楼说的比较详细。。目前用它可以倒飞了

楼主:
LS已经用天6-C实验过了吗?看来还是有人比我早,比我胆还大!! 感觉如何?

网友:
注意安全哪……人家天地飞MM都说了用T6飞直机不大稳当了!

网友:
斜盘调到尽量精准中点后,按说明书设置控就可以了。不过这控很多功能都没有,调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不要乱说 第3个小开关是感度锁定开关。。8楼说的比较详细。。目前用它可以倒飞了

是你不要乱说!第三个小开关设置任何功能的开关!设置任何功能都是要打开的!设置完后再拔下来!我现在就在用!请不要乱说误导别人!

网友B:
呵呵!我用天六飞450还可以,悬停,航线都还过的去,不敢3D!因为飞行中JJ会时不时的抽一下疯!我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用天六飞450还可以,悬停,航线都还过的去,不敢3D!因为飞行中JJ会时不时的抽一下疯!我怕怕!!!

网友:
还是带液晶屏的实用些!!

网友:
我也是个杯具~~~

我的3台油机霸占了我的2个控,10CG、DSX7!!!不舍得买多的接收!所以我的450,3台全部受委屈,用天6C~~而且有一台YT的,主流配置!!飞天地飞到没有多大异样感觉!就是不精确~~~郁闷死了

网友:
手上有好几个背后带小开关的控,全都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