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0-04-09):
图片是引用其它网站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隐去了网站名。有谁知道图中红圈里的这个东西叫什么么?一般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网上有,好像是碳钢轮把,看你要的R是多少

网友:
滑轮?猜的。

网友:
把大轴承割了里面套个小轴承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面”接触吧?是么?我孤漏寡闻,猜的如果不准,请各位兄弟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面”接触吧?是么?我孤漏寡闻,猜的如果不准,请各位兄弟原谅!~
还是线接触只不过弧线的长度长了而已

网友:
这个是U型轴承(里面有的是单排的滚珠,有的是双排的滚珠),价格要比普通直线轴承贵

淘宝上有家店卖这个的,前些时候看了一下,配合光轴和铝型材用来做高速直线导轨的

http://so.tudou.com/isearch/%E9% ... %E5%AF%BC%E8%BD%A8/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