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紧急求助

楼主(2010-04-09):
昨天晚上升级了固件2.64 ,今天充电发现出问题了 进入充电模式就会显示:input volt err   input volt 12.0V 。到底怎么了??
用放电模式就没有问题可以放电!
紧急求助啊!

网友:
看 一下你的电源 ,是不是 12V+,建议八电压调到13V以上会比较好,一般电源都可以微调的

可能是更新了软件,电压测量笔原来精确,11。9V就不认了~呵呵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刚才更换了一个开关电源,结果还是有问题!!
会突然显示输入电压23V,然后回到12V !
2个电源都这样!肯定哪里不对头了!

楼主:
知道原因了……2.64固件 有问题…… 大家千万别升级2.64固件啊。。。。换成2.60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12V10A电源插入B6或F6只要一接上电池就显示INPUT VOLT ERR。分别用两个万用表测输出都是13.19V,而B6输入要求是11-15V啊,是哪里不对呢?换个12V6A的电源又没问题了,这个6A的输出测得12.3V,难道只能12V超过13V就不行啦?你说的2.64是什么东东哪?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可否讲一下原因?谢谢了!

楼主:
2.64是固件的版本号
我这个问题估计就出在这个固件上。
我加入MAXPRO 群找到了群主要了个2.60的固件刷新后 就恢复正常了。
你开机看显示的版本号是多少,要是2.64就找MAXPRO 售后要个2.60的版本来刷新
需要用X6PLUS的电脑连接端来操作

网友:
謝謝天堂貓,問題是我的不是MAXPRO,一個B6一個F6,用12V6A的電源都正常換12V10A就顯示INPUT VOLT ERR 這是什么原因呢?13.X V在允許值內呀,不知哪位懂得給講講原因,借此帖求助一下。

网友:
我找到原因了,在USER PROG里變更一下最低輸入電壓為10.5V 時B6就可以工作了,就是不知是否對充電有影響,怕充不飽,先試試看吧。

网友:
這個跟沙發講的道理是一樣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升级了固件2.64 ,今天充电发现出问题了 进入充电模式就会显示:input volt err   input volt 12.0V 。到底怎么了??
用放电模式就没有问题可以放电!
紧急求助啊!

请楼主确定一下手上的是否是测试机,当时一批免费发出的测试机是不能升级到2.60以上固件版本的。

网友:
低电压保护吧

网友(2010-06-05):
X6?   X6 PLUS的升级固件有了么?  我是前年展会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