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吧2.4G接收太贵,改使用日冠的2.4G成功经历

楼主(2010-04-09):
由于福特吧2.4G接收太贵一个617要530元是在难以承受,一生气把606的原装接收卖了,卖了一套日冠的FF9用2.4G套件使用。由于手上有一台FF9收所以买它,先试试性能感觉还行决定用此套件改装现有的6EX2.4G发射机。
1、先找到日冠高频头的管脚定义1 , PPM   2 , 12V  3 , 5V  4 ,  地线  5 ,  天线
2、找到6EX2.4G 主板上的12V电源(红色)PPM(白色) 地线(黑色)非常好找。还有个5V 的线就在主板左上方12V红线的边上。
3、将各条线一一对应,不知到为什么失败了(烧了主板电源线下方的三端稳压D2)气死我了。不知道何故当时着急直接拔线因为是实验只是插接的
4、思前想后不知道那里错了。单独开源发射机,没有发现其它异常。决定继续试验。
5、这回直接了12V,PPM,地线。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试验至此完成改天上图
准备买点材料让设备使用一双头滑动开关切换福特吧2.4G,日冠2.4G从而使用两品牌接收。觉得还有空间看看能不能再加进其他品牌的2.4G发射板弄个2.4G兼容版玩玩

网友:
日冠的不行,FD的好得多。

网友:
用开关切换,小心接触不良造成新问题

楼主:
谢谢提醒用开关切换电源有问题就直接能够反映出来了
请问下有经验的我烧了的主板上的贴片元件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管子(就是6EX主板上的那个D2的位置上的管子)

网友:
飞梦的用户飘过,一个控,两个2.4G发射高频头,LZ的想法很特别,呵呵

楼主:
节约购置2.4G接收机的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用开关切换电源有问题就直接能够反映出来了
请问下有经验的我烧了的主板上的贴片元件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管子(就是6EX主板上的那个D2的位置上的管子)
开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