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生气!中联很受伤!

楼主(2010-04-09):
最近很受伤啊很受伤,2次摔机坏了2个原厂中联,都快摔穷了
原来用的副厂的带限位台阶的那种主轴,飞了大半年了,大大小小炸了有几十次,中联也就是有一点点松,
觉得那家卖得有点贵(¥7+),所以买了另外一个副厂出的主轴(¥5),想想省一点是一点吧,谁家的主轴不是轴啊
但没换不要紧,这一换让我都快抓狂了

第一根主轴炸下去以后,直接成两断了,中联劈叉了,
咱心想,可能是咱技术不好吧,摔这么狠,摔坏了也不能怪别人啊,用大半年了,也该换个新的了,
于是咬咬牙又上了个原厂的,这下终于能装上久别重逢的刹车盘,那叫一个爽啊,多久没看到了

飞了几天,爽了几十个起落,还挺好的,没什么事,
但是人无完人嘛,是人总是会有失误的,翻得低了,尾桨扫到地了,低空炸机!
大概看了一下,也没什么事嘛。。尾桨残了,大盘扫了,大桨挂了,舵臂断了一个,尾管弯了,脚架还好好的呢

心想,这不小菜嘛,赶紧修好,等下又是一条好汉了,
拆拆拆,拆到上面,直接傻眼了,我的新中联!!!!

结果这个主轴还是笔直笔直的,一点都没弯,图上的主轴是直的,看上去有点弯是广角的效果,绝对很直

结局:省了一条主轴钱,亏了一个原厂中联

最后想说的是:XX牌主轴,你很强!

网友:
请曝光主轴厂家 给我们引以为戒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跟主轴关系不大

网友:
主轴 不能太硬。。太硬 你的中联 和桨夹就  88了!!

网友:
这个中联存在设计失误,看看原先V2的中联根部插导针的深度比这个的长。

网友:
我本来用着飞越的主轴的,现在又换会原厂的了

网友A:
广角的形变和图中的轴相反的吧

网友:
PRO的中联本来就很容易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角的形变和图中的轴相反的吧

貌似枕形失真,一般是长焦端的产物,难道是微距模式拉到长焦?

网友:
原厂中联本来就非常容易炸弯曲,而且下端的开口没有任何保护,一旦炸鸡,力全部会集中到开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开口爆裂的原因,为什么我要生产中联头箍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最新设计的中联就将头箍直接集成上去了,而且加大了直径,应该坏的几率会小很多。
PRO4mm的横轴根本很少炸弯,这导致了炸鸡的能量无处释放,最后在最薄弱的位置体现出来,从商业角度来说,YT的中联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带动配件的销售,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是个不成功的产品。在目前的社 会,当然是利润为先,想做一个有良心的厂家并不容易。
我们要分析问题的本质,不能一概而论,从SE开始很少人炸弯SF臂吧,从PRO开始用了一体化拉杆后,SF臂损坏的概率高了很多。以前SE最多是球头扣爆裂,但SF臂不会坏,现在是SF臂扭曲,所以事物都是2面的,此长彼消,看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想SF不坏,建议不要用PRO原厂的一体拉杆,一定要用的情况可以在中间位置钻孔降低强度,设置一个弱点来保护SF臂。
实际我们一直在和生产商战斗,精明的消费者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间接带动厂家发展。
看看厂家设计的变化就知道他们的重心在偏移,但利润始终是不变的主题。
所以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要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尽量捂紧自己的钱包,把钱用到刀刃上。

网友:
冰人出个加强中联吧,SE的中联就很少坏

网友:
应该很快就有了。。。分体的设计。:loveliness:

网友:
顶冰人,厂家如果故意这样设计或者不加改进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毕竟好的产品质量才是生存的关键。

网友:
有时并非厂家故意,有时是取舍问题,如果做太结实,重量会上去,做轻点强度就下去了,衡量一下利弊厂家自然会有明智的选择。

网友:
不炸机不就没这个问题吗? 有得就有失。。难以取舍。。主轴硬吧。炸机那里坏它不坏,软了吧。暴力飞空中变形。。。PRO中联这种设计肯定没V2耐炸。好象FY PRO中联改进过了不知道效果。

网友:
飞越不是已经出了PRO加强中联了吗

网友:
顶一下冰大。。说得太好。。

网友:
分析很正确,顶一项

网友B:
呵呵,我以前就买过炸不弯的横轴,真是百炸不弯,炸坏了我两个中联,听卖家说是雕刻机的轴做的

网友C(2010-05-19):
纵观冰人在论坛的多次发言,可谓字字珠矶!

网友D:
而且我发现,只要pro中联的开口变形,就算螺丝锁的再紧,刹车盘螺丝孔转动的时候总有些偏心的,已经买了第三个中联了,希望冰人的快点出来

网友E:
冰人所言极是, 顶一下.